焊接后黑色粉末

楼主(2013-03-17):
我们所用的焊接时气体保护焊,先如今每个零件焊好后都会有黑色的粉末状物质留在焊接周边。这种黑色的粉末状物质会直接影响接下来的喷涂工艺。想请问一下,有谁知道这个表面黑色粉末物质是什么?怎么来避免它的出现?谢谢各位大侠了。

补充内容 (2013-3-18 10:35):
原材料都为普通的5mm厚的Q235钣金,表面只是涂了防锈油,没有其他任何处理;保护气体成分,二氧化碳1~20%,其余都为氩气;焊丝为林肯L-56,主要成分是铁,含有少量锰和外表层镀铜。焊接电流为230A,电压为19.5~20

网友A:
是镀锌板吗?二保焊?

网友:
见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B:
焊材、工艺都不说一下
当别人都是大神么?!
我不会,帮顶

网友:
不懂行的了解下,用的是什么保护焊,焊条如何?

分析下化学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镀锌板吗?二保焊?

对的,二氧化碳混合气体,工件表明只有防锈油没有其他任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材、工艺都不说一下
当别人都是大神么?!
我不会,帮顶

真的不好意思,忘了,先都已经附上了。

网友:
唉,防锈油燃烧和氧化物

网友(点评):
我比较同意你的观点,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啊?清理防锈油?

网友:
应该是镀锌板表面锌的燃烧氧化物吧。不对啊,氧化锌是白色的!反正一般镀锌板焊接都有这些黑家伙。喷砂不行吗?

网友(点评):
表面没有镀锌,只有一层防锈油。问题应该会跟这防锈油有关系,当我擦去表面油的时候,结果会好很多。喷砂老板不同意用,没办法。

网友:
黑色粉末 是 铁燃烧产生的 “四氧化三铁” 么?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我感觉是其他什么物质高温后残留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