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几台自动车床,看看大家有啥想法

楼主(2013-03-17):
有几个零件需要自动加工.设计几台自动车床,看看大家有啥想法.自动上料下料车削.下面是所要加工的零件图.不知道这几台设备坐下来需要多少预算.

网友:
一个一个来吧,首先第一个:
1、毛坯长料,车床下料直径5.5那细的都做完,14.3那个也车了,有个问题,那3.3的内孔头尖的应该不要紧吧,平底有点坑爹。
2,震动盘全自动,加工剩余尺寸,OK
缺点下料用车床,比较慢,优点少一次转移,少一次装夹。
或者:
1、下料,搞个冲床吧,啪啪啪好好听。
2、振动盘,加工次序按长料第一步。
3、振动盘加工次序按长料第二步。

网友:
自动车床还没这个概念,看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
第二、三个一样
啪啪下料不说了,
1、振动盘加工左侧内孔外圆
2、振动盘加工右侧和外圆。
3、轧花搞个全自动的。

第四个有个问题,其它好说,参见第二第三个,那个m4你是焊上去的吗?

网友:
同心度公差都没有标,调头重新夹装,同心度有误差,不知道会不会超差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谁画的图?尺寸不全,尺寸封闭,无形位公差,无螺纹底线。

楼主:
图纸不知道谁画的只知道大概是这东西,solidworks上的标注也不太全呵呵。

网友(点评):
有实物就行,你第四个m4是焊上去的吗?每个产品两台机子,每组伺服的8万左右,步进的7万左右,一共四组。

网友(点评):
http://l19.yunpan.cn/lk/Q8GCdHjUs6HDc给个全自动的视频,不过是车圆头的,差不多

网友(2013-05-24):
搞吧,别忘记过来通报成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