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问这公差标注有问题么?

楼主(2013-03-17):
(图片)

网友A: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cad的兄弟记得把尺寸小数点位数改改,纯属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cad的兄弟记得把尺寸小数点位数改改,纯属失误。

刚刚是搞错了,主要表达的意思是长度尺寸可不可以上下偏差都为正,以前只见过直径公差可以同为正或者负的。

网友(点评):
我能先骂一句吗?干。。。。。。。。。。。。 好吧,是可以的。不管是不是直径。

网友(点评):
单从标注上来讲,没什么问题。至于字体大小,按标准来吧,一般公差字体比尺寸的要小。实际公差,还是要根据产品来的。

网友:
貌似长度尺寸真的很少这样标注,坐等高手指导。

网友:
这个长度尺寸不这样标注,我不知道你从哪看着这么大的偏差

网友:
楼主你应该先理解下公差偏差的基本概念,这是最根本的

网友(点评):
请问如何理解?能给个通俗易懂的表达么?

网友:
可以这样标。公差是和配合在一起考虑的,什么样的配合就有什么样的公差带。

网友:
这样标貌似没有多大的意义吧!直接标注标准线性公差不是更好!

网友:
可以的,找一找书好好翻一翻。

网友B:
单个看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个看没有问题

是的,仅仅是控制外形,不存在与其他零件配合的公差是最好弄的。  难就难在有配合要求的零件公差,这个一言难尽,即使是按楼上的GPS里查出来的就好用吗?未必吧?不同的材质、不同的载荷、不同的工作速度、不同的工作环境(温度与湿度)等等,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弄的。  打个比方吧,一个销孔,同样的销,同样的配合效果,我想钢板的公差和铝板的公差应该不一样吧,因为铝板比较软,小一点刚好,钢板你要是小了就过紧了。

而楼主就这么一个图,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
这样的基本尺寸就是100长度只能在0.6到0.68之间

网友:
可以的啊,单向正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是科班或者技校出来的吗?

如果不是,你是好样的,学习精神已经很不错了,建议你找本《互换性与技 ...

哥们,我是科班的,硕士在读,没有工程经验,最近帮老板做个项目,就是想确认下是该我图上那么标还是标成50.4  100.6 再加公差,怎样标注更符合工程运用。虽然是小问题,还想严谨些,不想闹出笑话,毕竟跟学校做毕业设计不一样。跟卷云兄问的是一个意思。

网友(点评):
无言...................我刚工作时,也这德行,大学太悲剧。。。我就时常心里边骂自个儿·#¥·#—*—(…¥%……—

网友(点评):
兄弟,建议研究下“优先数系”,再琢磨下“公称尺寸”、“偏差”、“公差”这些词儿。

网友(点评):
兄弟别担心,因为你的尺寸很美观的。产品除了考虑通用性,现在更讲究个性,特别是外观,你的这种尺寸别人买标准件是买不到的,买不到就只能找你,这就是效益。我个人提个建议,你最好搞成黄金比例。

网友(点评):
对于一个研究生问出上下偏差是否可以同时为正的问题,我只感到神奇。这是你没有理由推脱的才疏

网友:
可以的,车工看得懂的

网友:
建议加个小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仅仅是控制外形,不存在与其他零件配合的公差是最好弄的。  难就难在有配合要求的零件公差,这个一 ...

看问题就是不一样。你应该是搞机械设计的吧!想的这么全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的确是考虑配合的。看来是这样标更合理

网友(点评):
这样标注能更好的理解,不然象原来初一看,"哇,公差这么大",再细看"哦,原来这样啊!". 一般在修理单配时才会这么标,设计时还是优先数列和按推荐公差选择为好.

网友:
可以这样标注。

网友:
问题很多啊,弟弟

网友:
第二种情况的2个答案是不是都是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是科班或者技校出来的吗?

如果不是,你是好样的,学习精神已经很不错了,建议你找本《互换性与技 ...

非标准公差啊,没啥问题的

网友:
严格上而言,我院的设计没人这样去标!……也可以说是错误的。

网友:
我有点问题:
一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二不知道这个件在装配中起到什么作用。
因此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才能回答 。

网友:
这个给工人一看是不是自己还有去算一下这个的基本偏差?只是多了一个步骤而已,还有就是标注的字体都没调整还

网友:
标注没问题,只是太严了

网友:
工差标注没问题,如无必要还是不标工差的好,这样可以降低加工成本

网友:
至少我没有这么标过

网友:
随便点的一个帖子,居然解惑了,感谢感谢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看你这个工件使用在什么地方啦

网友:
个人感觉把小数点后一位标到前面,小数点的百分位当上下公差标注,亲,你这样的标注方法不符合标准啊

网友:
可以这样标

网友:
可以的 只要中间有差值

网友:
想如何标注,得先知道这个零件时干什么用的。我干得输送机械,做的都是粗糙东西,一块钢板钻4个螺栓通孔,都能钻偏,螺栓穿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