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油封的选择影响因素

楼主(2013-03-17):
为了充分发挥油封的功能,必须根据使用条件选定最合适的型式与材料。这里就主要的影响因素作一简述。
1、轴的表面线速度:在同一直径条件下,不同材料制造的油封,适应轴面旋转线速度的能力不同,其关系如下图所示。油封使用的线速度范围一般小于15m/s, 下图给出的容许的轴的表面线速度是参考值,满意的润滑和良好的散热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相应较低的数据,适用于更为苛刻的条件。

2、温度:由于旋转轴表面与油封的密封唇部产生摩擦,所以密封唇口部的温度高于油液中的温度,一般油封工作时其唇缘的温度高于工作介质温度20~50℃。随着转速增高,压力增加密封唇口处的温度也随之上升。另外,带有防尘唇的油封,比无防尘唇的油封会出现高于20℃的过高温度。当超过容许温度时会缩短油封的工作寿命,造成密封唇过早永久性硬化,以及磨损加大。油封的工作温度范围与油封使用的材料有关:材料为丁晴橡胶(NBR)时为-40~120℃,亚力克橡胶(ACM)-30~180℃,氟橡胶(FPM)-25~300℃。
3、压力:油封主要用于无压或者在微压的条件下使用,最大工作压力0.02~0.05Mpa。当工作压力超过这个值时应选用耐压型油封。
4、防尘:为防止污染物、灰尘、和湿气等从空气侧进入密封腔体内,建议使用带有防尘唇的油封。如果污染物侵入严重建议采用2个油封,以串联方式一前一后安装。

网友:
图在哪里啊

网友(2013-05-24):
第一点不怎么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