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一台折弯机上使用一套模具一次完成。头疼死我

楼主(2013-03-18):
    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搞,要在一台折弯机上使用一套模具一次完成。头疼死我也。感谢大家先~~

网友:
没有问题的,直接折弯就可以了,都没有干涉的。而且板长418也不存在板子过长不好扶。量大可以交给我完成
博美  18682190418肖生

网友:
我们前两天有这么个活,对挠度要求较严,需要精度好的折弯机

网友:
这个很好做

网友(点评):
能给出一个实用的加工方案么?目前这个东西在我们车间已经被拿下。图示11次折弯,我们用12次加工完成。

网友(点评):
有兴趣的话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折的,只是尺寸精度要求的相对高些。

网友(点评):
经过实际加工,愚以为这个东西尺寸要求倒在其次,关键是每一道折弯线的角度反而是重中之重。

网友(点评):
呵呵,角度也是影响尺寸的因素啊

网友:
不难,就是翻来倒去来回折,就是累人。

网友(点评):
在机床工作稳定的前提下,两个人每八小时的生产量在160~200件之间。2000mm那种要少一点,确实累。时间都花在工件的反复翻转掉头以及频繁的X轴运动上了~

网友:
先从中间折一个边分开,从里往外一次折玩左边,然后在依序折右边

网友(点评):
大侠高见!我们采用的方法也是从中间剖分开然后加工两边。只不过我们是先加工右边然后左边,其实都一样的~~

网友:
。。。。说好折都自己实际折下,别想当然,不但有干涉,干涉还很大,中间间隔60的那两个弯无论是先折还是后折,后续下模都有干涉,首先是很少有折弯机的下模有200毫米高,其次还要有内凹。这个想在折弯机上折,就只有先把干涉的那几道弯预折个不干涉的角度,其他弯折完后再压到90度。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玩穿了其实也就那样。只有第二道折弯线干涉,因此第一道线是分两次完成,第一次预折到一定角度以消除第二道折弯线的干涉,然后折好第二道线后再将第一道折弯线复折至90°。

网友(点评):
后续几道折弯线略有干涉,都忽略不计了~~

网友:
要注意角度的控制
虽然都是90度
但是有的不可以一次性折到90度
有的要先折到135度左右  在进行反复折下   也要看你选用什么样的模具

网友(2015-03-03):
有量,开一套简易模具冲压,最后折弯机补一道弯!

网友A(2022-01-20):
这个零件用多边折弯中心应该能加工。它可以小下折弯,也能向上折弯,标配11轴。参考AGP-2500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用多边折弯中心应该能加工。它可以小下折弯,也能向上折弯,标配11轴。参考AGP-2500

感觉你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