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溢流阀开启的压力值。

楼主(2013-03-18):
水龙头关闭时,作业员会经常忘记关闭电源开关,导致水泵一直打水,使得管道内的压强增大,水泵连接处松脱。
现在的方案是在水泵的进出口加一个有溢流阀(安全阀)控制的回路

以下是水泵的参数

型号:25ZB-45-0.75A
流量(MAX)3.5 m3/h
额定转速:2860 R/min
额定流量:2 m3/h

最高扬程:45 m

额定扬程:25 m
吸程:8M
规定功率:750W
配管内径:25mm

当水龙头完全关闭时,水泵承压最大,应该是这样吧。

求溢流阀开启的压力值。

网友:
这个方案可以不可以再 溢流阀上加一个装置感应后自动切断电源 这样省电!

网友:
一般取工作压力的1.05倍,安全阀的压力是可以调整的。详细可参考GB-150

楼主:
具体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