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活塞阻尼孔

楼主(2013-03-18):
我想建立一个液压缸是数学模型 为了增大液压缸的阻尼比所以活塞上开了一个阻尼孔 可是在对液压缸列完连续性方程的需要拉氏变换时 表示阻尼孔流量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20Files/461900667/Image/Image1/%7DDNE%601$O_[MLB3TE~3Y3DMV.jpg 拉氏变换不了啊  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处理这部分 或者有别的算法  谢谢!!

网友:
这也太复杂了点吧

网友A:
液压缸和阻尼缸的结构与介质及介质粘度都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和阻尼缸的结构与介质及介质粘度都有不同。

可是就算是结构是不一样的 可是只是针对活塞两端列 连续性方程的话除了多了一项阻尼孔的流量 其他不都是一样的吗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阻尼孔流量的拉屎变换咋么处理啊

网友:
当在活塞上打孔,则会产生内泄漏的情况,流过小孔的流量和压力、油的粘度(会随温度变化)、小孔长度、孔内的几何形状...有关;

这样在表象只是降低油压缸的出力,看不出是如何增大液压缸的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