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铣刀加工网纹产生原理??

楼主(2013-03-18):
如附件两张图,前者fz=0.08后者fz=0.12,机床进口卧加,加工铝合金,面铣刀Z=8包括一个修光刃,刀片都是PCD。
两个面检测下来粗糙度Ra=0.5左右,都非常OK。我的问题是,工件表面肉眼看到的网纹到底是从何而来?为何还不规则,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请行家大师指导。

我的想方法是:刀纹宽度=fz X 8,即刀纹宽度是修光刃的进给。但实际检测是,刀纹宽度=fz,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

网友:
你的工装刚性怎样?看着像振刀啊。尤其是螺纹孔口。
修光刃刀片要高于普通刀片,而且那个刀座应该是可调的。进给=fz*普通刀片齿数。如果你一共装了8片刀片的吧,那去掉一片修光刃刀片,应该算0.08*7或者0.12*7。

网友(点评):
刀片是否装好,拆了吹干净,重新装好试试

网友:
如果是先铣面,再做螺纹孔那估计是震刀,工装刚性不够,如果是先做的螺纹孔 ,也有可能是断续切削引起的花纹。

网友:
应该是震刀纹

网友:
看觉得是震刀纹。
可以最后精铣时用一般刀铣削,不用端面铣刀。铣刀头越多容易产生共振。

网友:
看着像震刀纹

网友:
面铣刀加工平面fz 怎么才几丝啊?

网友A:
网纹的产生原理,你自己思考一下刀盘的运行轨迹就清楚了,把铣刀盘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面的刀片先切过某个地方,后面的刀片又切过那个地方,无数个圆相交,不就是网纹了吗。这就说明,铣刀盘的跳动很好,铣刀盘轴线与工件的垂直度非常好。局部纹路差,通常都是由于工件局部刚性差引起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减小切削力。
解决办法:1,减少切削余量,如果你现在精铣的余量是0.5,你可以减少到0.15试试;2,设置合理的参数:线速度最高可以达到3000米/分,但前提是转速不要太高,比如,你机床最高转速是1万的话,铣刀最高转速最好别超过7000,因为电机加速和减速耗费时间;进给,Fz=0.1。(低硅铝)

网友B:
我们用专机铣削,只要将主轴头摆动一个很小的角度,就可以消除网纹,当然这只是从视觉上感觉好点,粗糙度并没有减小,而且摆动主轴头也有个缺点,就是铣出的面中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纹的产生原理,你自己思考一下刀盘的运行轨迹就清楚了,把铣刀盘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面的刀片先切过某个地 ...

谢谢!我的理解是刀纹宽度等于每转进给,因为只有一个修光刃。但是为何实测刀纹宽度等于每齿进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理解是刀纹宽度等于每转进给,因为只有一个修光刃。但是为何实测刀纹宽度等于每齿进给呢??

你的修光刃是不是只比普通切削刀片高0.02左右?
你把修光刃调到比普通刀片高0.04左右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光刃是不是只比普通切削刀片高0.02左右?
你把修光刃调到比普通刀片高0.04左右再看看。

谢谢你的提醒,下次我会再试试!

网友:
好多新东西

网友(2013-04-28):
小勇,你给钴领做了不少广告啊,你说的网纹看看这个图,能不能解释啊?至于修光刃,我也想求解啊,坐等高人C:\Users\thinkpad\Desktop

网友:
小勇,图片

网友(点评):
网纹的产生就是刀刃一直与工件平面接触产生的曲线而不是圆,这个失圆度就是走刀量。

网友(点评):
右边的白色轮廓线是刀具的初始位置,8个不同颜色的小圆代表8个齿,假设刀具逆时针旋转向左进给。相应颜色的线是刀具旋转一周后每个齿的运动轨迹,都是曲线。只画了一周,重复几次,就可以看到网纹效果。个人理解

网友:
很好的问题 顶下 同样遇到此问题

网友:
刀具轴向要调节好 或 加主轴倾斜

网友(2013-09-17):
用带修光刃刀片

网友:
这个东西,是我用自己的小钻铣床加工一个台阶圆柱端口时第一次想到的。我采用的是夹持细圆柱工件旋转金刚石磨头固定为刀具的方式进行精细车,因为没想到铣床会偏转而懒得用车床顶针来车,偷懒想快点,结果车出来的圆柱台阶是偏心的。怎么旋转都是圆嘛,工件旋转怎么可能车出偏心圆柱来?琢磨许久才明白,原来工件虽然旋转,但它和夹头位置是固定的,夹头偏振时每次都是固定位置偏振最大,当然圆柱工件也是同一位置偏振最大,就加工出偏心台阶了。铣床也一样,假如它有两个刃头,那么每一次都是固定位置的一个刃头偏振大一个刃头偏振小,而且它们的偏振不是同心的,所以就出现两条圆弧线交叉的情况,自然会产生网纹切削痕迹了。

网友(2014-04-27):
刀片精度,或者刀排精度,某一粒刀片高了

网友(2014-07-25):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专机铣削,只要将主轴头摆动一个很小的角度,就可以消除网纹,当然这只是从视觉上感觉好点,粗糙度并 ...

你旋转的角度不要超过刀具的凹角

网友:
产生振纹是是因为间断切削。产生网纹是材料的弹性强度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