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用过 山东 西王钢铁的 45 圆钢 ?

楼主(2013-03-18):
                直度怎么样 ??     能过探伤么。。。

                  因为西王比其他的要便宜 200 一吨。     老板有意考虑这个牌子

网友A:
西王现在不是一条线了,早期是河北院设计的,大棒好像是马院设计的,设备也不是一个厂子的,俺对那里挺熟悉的,

以前它普棒的质量是不错的,高线是电炉钢,后来上高炉了,

质量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去看,光听谁说是没用的,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您说的高线“电炉钢,后来上高炉”意思是不是说轧线上道工艺,从矿开始,高炉炼铁,再用转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王现在不是一条线了,早期是河北院设计的,大棒好像是马院设计的,设备也不是一个厂子的,俺对那里挺熟悉 ...

           是吗      谢谢你啊

我是用来做轴的     转速很慢的。          所以想问问有做过的朋友对他的评价。   成本能低一点是一点啊

    大厂的明显要贵 200 一吨啊 。。 量多了也蛮可观的

网友A:
做轴,我不敢直接用圆钢,你胆子忒大了,不能光考虑成本,还要考虑你自己的前途,玩砸了怎么办?

大厂的料,都得看是哪里的,都不能随便做轴

网友(点评):
大侠用的都是锻件吗?

网友(点评):
圆钢要看压缩比,有些圆钢是快锻机打的,也可以用,轧的就差,大轴肯定是水压机锻件,绝对不敢乱玩,因为自己砸自己的碗是人间悲剧的最高形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轴,我不敢直接用圆钢,你胆子忒大了,不能光考虑成本,还要考虑你自己的前途,玩砸了怎么办?

大厂的 ...

          是有点乱来        按理是要锻件   探伤 热处理的 。。。

 人家老板省钱呗。。。。  输送煤的     低转数   扭力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王现在不是一条线了,早期是河北院设计的,大棒好像是马院设计的,设备也不是一个厂子的,俺对那里挺熟悉 ...

请教大侠,您说的高线“电炉钢,后来上高炉”意思是不是说轧线上道工艺,从矿开始,高炉炼铁,再用转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您说的高线“电炉钢,后来上高炉”意思是不是说轧线上道工艺,从矿开始,高炉炼铁,再用转炉? ...

西王第一条线是棒材,买坯料,自己不炼钢,

后来上的高线,这时是电炉钢,自己的方坯连铸,我参加招标了,此时还没有自己的铁,

再后来上1080高炉了,就有了自己的铁,自己的钢,自己的连铸,自己就供钢坯了,再后来上的大棒材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教!长见识了。上网查到矿还要烧结、球团,炉料还要焦炭,想来除高炉外应该还有烧结厂和焦炉吧

网友(点评):
老大。你说的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 他们6米长的棒 直线度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