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气缸并联,通过一个电磁阀控制,有没有什么隐患?

楼主(2013-03-18):
要求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五个气缸,对同步要求不高。
问:电磁阀怎么选,及管路怎么配置?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理论上应该行,流量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理论上应该行,流量需要考虑。

嗯,我这里也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拿不准

网友:
这种控制方式可靠性不高,建议至少增加1个电磁阀

网友B:
理论上控制好几个都可以的,图中的五条塑料薄膜冲孔气缸就使用一个大流量电磁阀控制。
根据气缸容积、动作频率计算耗气量,然后选择合适流量电磁阀,当然,频率得跟得上。

网友:
会不会很难保证同时出啊,会不会卡死啊

网友:
只好流量够,是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C:
流量优先,大进小出,另应该再配一个辅助电磁阀万一坏了一个,一个可以补上。

网友:
也需要考虑气压的问题吧

网友D:
搞机械或电气的,只要实用,故障少,容易维修,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减少一个设施(装置)或控制为最佳,因为多一个装置就多一个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控制好几个都可以的,图中的五条塑料薄膜冲孔气缸就使用一个大流量电磁阀控制。
根据气缸容积、动作 ...

现在我们已经决定用这种方式控制,我也咨询过相关的同事,在不对同步性要求不高时是可以的。
不过有几点需要注意(各位都有提到):
1、压力损失的问题,大进小出,支气管长度相当!
2、流量问题,选用大流量电磁阀及油水分离器。

当然最终效果还要过段时间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见到分晓。

网友(点评):
其实最可靠的办法还是一一对应,将阀门靠近气缸安装,NAMUR安装方式。

网友(点评):
但实际情况是,各个气缸距离阀的距离不同,只能以远的为基准,近的就把管子盘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量优先,大进小出,另应该再配一个辅助电磁阀万一坏了一个,一个可以补上。

这个辅助电磁阀有必要吗,坏了直接换掉

网友(点评):
可以中断使用,那就没必要。买便宜点的电磁阀吧,500一个,你很有钱。230一个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机械或电气的,只要实用,故障少,容易维修,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减少一个设施(装置)或控制为最佳, ...

我这样的初忠是想省几个钱,我共有24个气缸需要控制,选用SMC的,阀的报价在500左右。
用不起1!!

网友(点评):
24条缸,想省几个阀啊?SMC都嫌贵的话,那就只能牺牲稳定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辅助电磁阀有必要吗,坏了直接换掉

SMC的都贵

网友:
顺序会不会搞乱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带四个气缸都是正常的,是有点不太稳定,不过要看你干什么用,

网友:
要求动作精确地话这个太不可靠了

网友:
1、压力损失的问题,大进小出,支气管长度相当!
2、流量问题,选用大流量电磁阀及油水分离器。

ok

网友:
只要流量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肯定不同步

网友:
万一有一个气缸卡住了怎么办?你可以用流量控制阀来控制气缸的同步,但实际操作会比较难。

楼主:
已经试验过了,对于比较粗犷的行业,可以使用,通过节流阀能将速度调整到基本一致。

网友:
运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这样子用的

网友(2013-04-21):
你的电磁阀流量能供得上就行

网友:
这个还是蛮难同步的,一般同步速度同步的话压力可能也不会一致!

网友:
电磁阀用好点的,进口的最好,国产的最好加一个二极管保护电磁阀线圈(针对直流电磁阀,交流的也要有保护措施,但不是加二极管),担心五个气缸不能动作,气压可能不足!

网友: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没有问题

网友(2013-07-19):
可以实现,不过要选用流量大的电磁阀,关路应考滤用气量及流量和管径

网友:
同步要求不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用过并联八个的,正常使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
流量控制好、压力稳定、配管长度、进大出校,基本靠椅保证你的使用!

网友:
这样完全可以的。。就是压力需要翻倍。。电磁阀连接座  有进气  出气   消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控制好几个都可以的,图中的五条塑料薄膜冲孔气缸就使用一个大流量电磁阀控制。
根据气缸容积、动作 ...

这个冲孔的时候,卷绕要停下来吗?

网友(点评):
进口的设备中,卷绕是恒速,400~600次/分。国内的设备,卷绕与冲孔气缸同步,一般200次/分以下。

网友:
五个气缸不会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