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刀具是否可以涂层,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3-03-18):
涂层比不涂层的要好吧

楼主:
陶瓷刀具涂层效果怎么样?其实没有涂层的陶瓷刀具和高质量硬质合金涂层刀具比,陶瓷刀具使用效果还不如硬质合金,奶奶,听哪些人吹,什么CBN如何如何,陶瓷刀具如何如何,其实对于加工大部分材料最成熟的还是硬质合金涂层刀具,没有用过陶瓷刀具涂层后的效果

网友A:
陶瓷刀片,大部分是没有涂层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有涂层的。不能简单地说涂层的比不涂层的要好,看使用的场合。
陶瓷刀片一般用于铸铁粗加工或半精加工;
CBN刀片一般用于铸铁半精镗或精镗或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刀片,大部分是没有涂层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有涂层的。不能简单地说涂层的比不涂层的要好,看使用的场 ...

请问,见过很多陶瓷车削刀片一般都拿来车淬火钢,是不是表明陶瓷刀片也适合精加工淬火钢,铣削精加工淬火钢用陶瓷刀片效果怎么样 ?另外还见过一些人拿用过的陶瓷刀片线割以后用来做焊接刀具,出乎意料,但也有听说陶瓷刀片焊接的有时候不牢固,没有钨钢的容易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见过很多陶瓷车削刀片一般都拿来车淬火钢,是不是表明陶瓷刀片也适合精加工淬火钢,铣削精加工淬 ...

1.陶瓷刀片涂层是提高刀片的抗崩性能。跟CBN涂层类似的原理。
2.陶瓷刀片可以用来切削淬火钢。只是相比CBN效率很低。但是成本比CBN便宜很多。
3.陶瓷刀片铣面一般是用在铸铁上,淬火钢的面铣没怎么见过。但是见过很多用整硬涂层的立铣刀铣削淬火钢。
4.那个焊接陶瓷刀片应该是焊接的金属陶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见过很多陶瓷车削刀片一般都拿来车淬火钢,是不是表明陶瓷刀片也适合精加工淬火钢,铣削精加工淬 ...

我只用陶瓷刀片加工过灰铸铁;没见过焊接陶瓷刀片的,就连用螺钉锁紧的都不是特别多,大多是用压板压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陶瓷刀片涂层是提高刀片的抗崩性能。跟CBN涂层类似的原理。
2.陶瓷刀片可以用来切削淬火钢。只是相比C ...

楼主果然见多识广啊, 感觉在中国搞东西真是TMD不容易,对于一些不熟练的东西,很多东西本来选的是对的,但不注意买的材料或工具是水货,结果试过之后不行,自然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方案是不行的,而其实这个方案是可以的,只是因为买了假货,钱也浪费了,时间精力都浪费了,搞的精疲力尽,真是误人子弟啊,奶奶的。德国的日本的,用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差的就是差的价格,一目了然多好,起码假货没有这么多

网友(点评):
嘿嘿,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点评):
刀具这东西,会选会用很重要。有些人选错了东西,然后埋怨说刀具不行;有些人选对了,但不会综合考虑加工因素,参数、余量、走刀路径等不合理,一样用不好。

网友:
有涂层的陶瓷当然耐磨和韧性都得到大幅度提高,陶瓷刀片最大的优势在于耐磨性,但对机床的刚性要求及操作高,特别适合用于高温合金,高硬度钢材的加工。我所说的特指非金属陶瓷材料,尤其是Greenleaf的晶须强化陶瓷材料(WG-300,WG-600和WG-700)尤为优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陶瓷刀具涂层效果怎么样?其实没有涂层的陶瓷刀具和高质量硬质合金涂层刀具比,陶瓷刀具使用效果还不如硬质 ...

主要是陶瓷刀具和CBN刀具对机床的刚性还有加工条件要求的稍微比硬 质合金高点, 所以不好用不一定是刀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陶瓷刀具和CBN刀具对机床的刚性还有加工条件要求的稍微比硬 质合金高点, 所以不好用不一定是刀具问 ...

说的好!就我所了解,陶瓷刀片对机床以及操作人员要求较高,我去看过不少国有大厂,还在使用老是机床,他们使用过Greenleaf的晶须强化陶瓷后反响不好,其主要原因就是机床刚性差,抖动是对陶瓷刀片最大的威胁,然后就是机床的速度上不去,几十米每分钟乃至一百多米每分钟对已陶瓷刀片都不能发挥最大效率,陶瓷刀片就是要在高转速下,凭借其超强耐磨性及抗高温性对材料进行加工。

网友(点评):
看加工材料的,加工淬火钢陶瓷刀片也就几十米,CBN才能上百米。

网友(点评):
感谢大家的畅所欲言啊

网友(2013-05-23):
感觉没必要,本身硬度就好高,并且表面附着性也不好。
切削量通常又很小~
见过拿去涂层的

网友(2013-06-25):
具有导电作用的陶瓷才可以做涂层,不具有导电作用的,一般不能做。这样要看陶瓷刀具的材质了。涂了之后的效果,正常来说应该会提高寿命的,只是有很多的原因在里面,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以找涂层厂家做检验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