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少轴承之间的阻力

楼主(2013-03-18):
请问各位,怎么样可以减少两个轴承之间的阻力

网友A:
期待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神回复

嗯,期待大神回复

网友:
你问题描述的不清不楚的,没办法回答啊

网友:
哪种类型轴承   什么机型用的   转速  温度  是不是组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