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焊接件

楼主(2013-03-18):
45钢焊接件调制后对焊缝强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
45钢不适合焊接吧,恕我见识浅,没见过45钢焊接件。。。

网友:
应该是对焊缝的机械性能和去除应力有好处

网友:
调质是改变的机械性能,对于强度应该有影响

网友:
调质后加大焊接难度。

网友:
很少見過45料焊接,一般用Q235含c量低點的鋼,如果用45料焊接,怎麼也的先去應力退火后,焊縫強度應該還好吧,就是不知道變形會怎麼樣呢,或者會不會裂呢。期待高手啊

网友:
焊接后再调质对焊缝的强度影响就要看焊条的材质了,普通焊条的焊缝处的强度几乎没有变化,高碳的话(类似于45#的碳含量)强度会有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