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机械手用步进电机,能达到1mm的精度吗?

楼主(2013-03-18):
请教:如果6轴机械手用步进电机能达到1mm的精度吗?

网友A:
达不到的哦,好一点的电机可以做1.5MM

网友:
机械手不光是电机的问题,所有串联部件的刚度都会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达不到的哦,好一点的电机可以做1.5MM

可否解释一下原因啊

楼主:
你是说单个电机的精度是吧。如果是六轴联动那就误差更大了是吧。

网友B(2013-04-17):
步进电机属于开环控制电机  由于没有编码器  所以没法实现补偿  具体运行精度也是很高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他的矩频曲线    也就是在高速时  力矩下降是很大   能不能达到你说的精度 还得看你各部分结构的精度  比如齿轮传动的齿侧隙

网友(2015-01-20):
你是说步进电机的精度?还是?机器人的精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减速机吧,除此之外差别不大吧。

网友(2015-02-24):
步进电机吗 不好说,六轴的 之间误差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属于开环控制电机  由于没有编码器  所以没法实现补偿  具体运行精度也是很高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

加个编码器不就好了嘛

网友(2015-06-05):
其实机械手的精度跟步进电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最多也就是所谓的脉冲当量的问题吧!关键还是看你用的螺杆导轨等的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