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打开OBJ的文件?

楼主(2013-03-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转格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格式吧?

用什么转

网友B:
OBJ文件是Alias|Wavefront公司为它的一套基于工作站的3D建模和动画软件"Advanced Visualizer"开发的一种标准3D模型文件格式,很适合用于3D软件模型之间的互导,也可以通过Maya读写。比如你在3dsMax或LightWave中建了一个模型,想把它调到Maya里面渲染或动画,导出OBJ文件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目前几乎所有知名的3D软件都支持OBJ文件的读写,不过其中很多需要通过插件才能实现。
在solidworks中打开obj文件,先需要要启动scanto3d插件,然后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J文件是Alias|Wavefront公司为它的一套基于工作站的3D建模和动画软件"Advanced Visualizer"开发的一种标准 ...

谢谢,打开了。就是丢失了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