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分析和雨流计数法

楼主(2013-03-18):
在材料力学里没找到有关雨流计数法的任何叙述,但在有限元软件上却有, rainflow counting,找到些关于雨流计数法的论文,却没有说清楚在做疲劳分析时,雨流计数法所起的作用。后来仔细看了软件的帮助文件,才发现原来雨流计数法是用在变幅交变应力上的,而材料力学只谈常幅稳定交变应力。

联想到在其它地方看到有些人什么都不懂,就大谈特谈哪个有限元软件精度高底,这就很可笑,你敢把solidworks simulation上的力学知识点都说清楚吗,没有专业知识,就是全中文版的界面全中文的帮助文件你都不学明白,何况ansys那英文界面,英文帮助文件?所以有限元软件的精度与你我无关,把solidworks simulation涉及到的知识点学明白,并能自如运用simulation作分析才是重要的。

十年一梦 -1 为了公平!记吃不记打的玩意儿。
solo0352 -1 一会教别做人,一会又装B,典型的白痴

网友A:
哈哈,大虾,这是高端的东西了,玩有限元不是玩这个,这个是在玩理论,玩数学了,应该没有谁开口了,哈哈

首先,我承认,我玩这个不深,但因为我要玩化工容器、高压实验舱,深水设备,必须玩这个,就是玩交变循环,以前侃过这个话题,估算疲劳寿命,挺费劲的,哈哈,

玩到一个程度,还不要太深了,到实用水平,你就可以给自己开薪水,一般没有还价的,起码我不信谁还价,阿拉就不敢,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还是您明白啊。有限元软件这功能就是一个噱头,他算出来的结果没人敢用。疲劳寿命预测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研究它的断裂力学一些基本理论模型假设都是有瑕疵的。这还没有考虑应用时的磨损和腐蚀问题。有钱研...

网友:
在航空上要用到,计算发动机载荷、叶片寿命什么的都用,不过要搞好要很多基础数据做支撑。疲劳寿命的计算有采用线性累计的,还有一种我名字都记不清了,但更复杂。。

网友(点评):
主要是计算周期变载的问题,米国有专业玩这个的,因为不玩不行,战略潜艇是它的命根子,其它疲劳计算还有一大堆,各自有针对性,都不好玩,数学要非常好

网友:
这个不是机械工程师玩的,有专职工程师研究的,西学是讲专业分工的,莫贪多,贪多嚼不烂,还是术业有专攻的好。

网友(点评):
哈哈,有趣,刚才说的邹公子就是学这个相关的,从大的分类看,也算机械的一个分支,但确实是一个单独的专业,公司有专门做这个分析的,不错,

网友(点评):
怎么说呢,确实是学力学的在做疲劳计算多一些;但也有不少机械工程师在做疲劳校核。

网友:
呵呵,今天还和别人谈论这个问题。其实这些也不是多么难的问题。本身这个算法都比较成熟。另外很多实验室也有相关材料的疲劳曲线。关键问题是你怎么用了。比如载荷谱的获取,样机测试结果的处理和仿真分析结果的对比等等。国内、外做这个的比较多,也有一些相关标准。

网友:
英国人监凯维奇有写过这方面的书 不过都是英文的

网友:
推荐徐灏的《疲劳强度》

网友(点评):
我顶这本书,好书,再国内应该算是鼻祖。

楼主:
材料的SN曲线如何求得,软件内置的材料SN曲线数据可信吗,这东西如果需要从外面得到的话,是各实验室的SN曲线可信,还是钢厂的可信?国内的钢厂有提供材料SN曲线数据的习惯吗。

网友(点评):
对比材料,去买那个曲线,材料得对应准确,对不上的,就用鬼子材料,鬼子材料可以担保,特殊材料,可以找特殊实验室担保,国人总不理解什么是‘技术服务’,这个就是,担保一下材料,比炼100吨钢的利润还大,

网友:
      在我看来,《机械设计手册》就是可信的,样本上的也是可信的。如果手册或样本上的参数出错了,那是提供方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
    你不可能无限追溯上去的,我以前的公司在考虑制造一个外购件的检验台时,遇到了这个矛盾,那就是发现如果怀疑一切的话,就只能自己生产那个东西了。即使自己生产那个东西也费劲啊,原材料你也要检验吧,你检验原材料的那个检验仪器呢?它就一定是可靠的吗?卡尺准吗?得买标准量规吧?标准量规买来准吗?……最后你就崩溃了。
    打个比方说,我是装配工,你递给我一个液压阀,说这是溢流阀,尽管我知道你这个阀是用红薯雕刻的,我也照样把它装上去,因为它的外观尺寸和油口等都合格,我就认为它是合格的。如果加压时爆了,责任也找不到我,因为是阀体爆了,阀体材质问题得找供应商,不是我没拧紧螺丝。当然了,这是个极其夸张的比喻。
    这是分工合作的干法。如果自己造设备自己用,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网友(点评):
所以在国内你就玩不到高端去了,对付小老板尚可,假如人家就是要谋个性能,给你足够的银两,也只能望洋兴叹了,就像航空发动机,不得不依赖毛子的‘二流机’,说服就是这个说法,我自己水平是够的,他人不行,哈

网友(点评):
大侠拿鄙人跟玩航空发动机的科学家相提并论,鄙人感到非常荣幸!

网友(点评):
哈哈,荣幸就好,我就自己监督做许多项目,比如大机架的焊接,特殊钢的冶炼,大锻件的加热与锻造现场,还有许多数学模型阿拉自己写,东西拿在你自己手里,谁拿你都没辙,没人敢跟你砍价,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

网友(点评):
听玩发动机设计的说,就是没材料,假如有材料就能玩得出米国一样水平的东西,而玩材料的说,甭听那丫的瞎侃,你问他超音速巡航时候,函道里面都发生什么了?写个流动方程出来看,假如他知道,我明天就给他材料!

网友(点评):
我认为玩材料的说的不对。涵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关玩材料的什么事?人只能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了,并且如果别人自己的事没做好,那是人家的事,指责别人的分内事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998那句是玩材料的笑设计的不知道涵道里发生了什么。另外998大侠不严谨了——“涵道函道”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你不懂相关专业,你自己的东西也玩不好啊,你指望人家计算,人家的材料过关,到底那家伙的东西行不行?你根本不知道,最后你设计的那东西就根本不能用,设计了也白搭,

网友(点评):
624以前就闹过这事,搞材料的和搞涡轮的干起来了。如果有强人拿下这两块,谁还敢闹?

网友B:
solidworks simulation这个做的应力分析结果可靠度有多少?

网友(点评):
免责声明:不要只根据软件结果进行设计决策。请结合试验数据和实际经验来使用这些信息。最终设计必须接受现场测试的检验。本软件可通过减少、而不是完全免除现场测试,来帮助您缩短投入市场的时间。

网友(点评):
你应该先问你自己力学懂多少,有限元懂多少,软件操作会多少,不少人已经没了自我反省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这是高端的东西了,玩有限元不是玩这个,这个是在玩理论,玩数学了,应该没有谁开口了,哈哈
 ...

看了下书,这方面主要有线性累积理论、双线性累积理论、非线性的科尔顿-多兰累积损伤理论。振动里面常用功率谱表述载荷谱,机械疲劳里常用技术法,雨流法就是一计数法。这里面比较麻烦的应该是处理时域中“损伤累积”这个玩意吧?比如在和先后次序对疲劳寿命的影响,低概率高载、低载等,而且这些一旦要讲究先来后到就很麻烦了。就像那个潜艇的潜深疲劳载荷的概率模型,就挺麻烦的。
不同对象考虑的东西也有很大差别,汽轮机转子的寿命管理要考虑热冲击、叶片要考虑榫头微动磨损、烟气轮机要考虑蠕变和高温疲劳,煤气透平要考虑腐蚀疲劳和冲刷。汽轮机叶片一般是限制蒸汽弯曲应力,因为气动干扰力和蒸汽弯曲载荷成正比,这更类似于用经验免去详细计算。去年因为大轴划伤看过损伤容限。后来接连看了几个叶片断口分析。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弹塑性分析在局部应力应变分析中的应用,收获很大,最后也意思到在目前这不是自己该尝试的,没条件。看到你说潜艇,我想请教下:受外高压的焊接壳体,其稳定性计算可以看哪方面的资料,大概的计算思路是怎么样的?焊接壳体结构都比较复杂,加强筋该怎么配?像汽缸、低压缸焊接壳体,除了光弹性实验,德国人、美国人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建立了足够精确的模型计算还是有尝试的成分在?谢谢!

网友(点评):
水下,开始是德国玩的好,计算水平高,但潜深不大,大潜深的是米国、英国发展的,后期苏俄也不错,外压系计算,世界有许多分支,你都可以看,建议先找MIT的论文看,都是100多页的,他们还有分支,看几篇就知道了

网友:
几个问题:
1、材料数据的来源也要分等级,越是重要的结构所用的数据就要越可靠,甚至要做测试。一般的材料从手册上或是自己编SN曲线也可以。软件上的数据大多要自己修改。
2、做疲劳测试或是应变应力测试时,因为结构所使用材料多样,所以就要保证你实际所使用的材料前后一致。
3、一开始说过,做这个东西,仿真的结果误差较大,只能通过仿真找出危险点在哪里,实际还要看测试。
4、做测试那就是时间、金钱和效果的平衡。一流的分析工程师并不是那些只会数学模型的人,而是综合时间、金钱和测试效果的。因为要用最少的时间和金钱去做测试。这就要判断什么时候测试可以结束。
关于这些东西,要说的太多了。我不知道现在楼主处在哪个阶段,也不好说的太多。

网友:
我们是通过实验实际测得各主要点的交副应变,然后通过软件(主要也是雨流法的应用)来估算整机的疲劳寿命。整机的工况和结构很复杂,也就实际测试了。单品整有限元还行

网友:
搞科研要深,搞技术要实用!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simulation这个做的应力分析结果可靠度有多少?

两位大侠都言之有理,一切以数据说话,以实际情况为准1

网友:
质疑一个方案或者一个软件,必须在这个功能上你能牛逼的过它才行

网友:
好吧,有限元其实就是一种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为何现在都把他当做一种分析模拟方法了呢???

网友:
东西还是比较复杂啊

网友:
这个太专业,太专业

网友:
MATLAB可以算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simulation这个做的应力分析结果可靠度有多少?

主要看经验和对软件的认识

网友:
不要搞来搞去,说什么都是玩,你觉得自己能深刻到用这个字么?是表达自己的放荡不羁?还是游刃有余?

网友(2013-05-13):
有矛盾就有进步,学习了,谢谢探讨。

网友:
有限元分析首先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否则就跟闹着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