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花轮胎上的花纹怎么画?

楼主(2013-03-18):
各位大侠,请问用solidworks花轮胎上的花纹怎么画啊???

网友:
切除,然后阵列啊

网友:
这个汽车轮子都是要用SW画呀,模型组装后很大的哟。

网友:
试试曲面切除

网友:
阵列 切除是一定的,但思路是如何的啊,同问啊!感谢啊

网友(2013-08-25):
有没有用包覆做的?

网友(2014-05-23):
同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把花纹长出来,然后圆形阵列,最后,绕轴线圆周切除即可

网友(2019-07-05):
弯曲就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画法是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