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设计过弹簧试验机,请问试验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2013-03-18):
坛里朋友谁设计过弹簧试验机,请问试验的内容是什么?
或是有图片共享一个。很是感激

网友:
分净载荷,动载荷,疲劳实验,有时是两台设备,有时是三台设备,

网友:
是拉簧还是压簧  拉簧我们用个油缸拉拉   压簧的就用偏心轮压压

网友A:
额定位移下的力量值反馈,进行判断是否合格
反复变形后尺寸变形量,力量值的衰减
有标注的,去买标准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定位移下的力量值反馈,进行判断是否合格
反复变形后尺寸变形量,力量值的衰减
有标注的,去买标准就知 ...

龙大侠,玩EMC 了,玩大发了,很多设备都是海关监控吧,呵呵,有机会讨教一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