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交办查询一个电磁阀,高手帮鉴定下

楼主(2013-03-18):
工程师交办查询一个电磁阀,因为维修时没有注意,现在标签上的型号全部稀释,看不到任何字样,只是知道是博世力士乐的二位五通电磁阀,电池阀外观长70mm,款35mm,厚15mm,见下图,希望高手帮鉴定下,拜谢。

网友:
两位五通机械阀,看安装孔位似乎应该是旋转吹瓶机所用。如果确实是,那就用Numatics吹瓶机械阀替换。

网友:
测试一下新吗?看起常态通断,及动作后通断,行吗?貌似不行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两位五通机械阀啊

网友:
到力士乐产品里面找找看!

网友:
机械阀,到SMC或festo找,国产的质量太差不能用

网友:
像不像这个:BoschRexroth 5/2-way valve, Series ST,Qn=280 l/min,Actuating force Min=6.5N。
截图如下:

网友:
这是气动的二位五通机械阀

网友(2013-04-30):
我在广东时常用这个,且用的是台湾的好象这型号是3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