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震动的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13-03-19):
带传动的震动原因都有哪些啊?可以如何解决或避免呢?

网友:
带轮偏心,带张紧度不够,共振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缩短带长度,或者中间加张紧轮间接缩短带长度。

网友(点评):
很全面了!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应该还有过载

网友:
是不是和带的形状材料有关系啊?

网友:
带松了,丢转,也能引起震动。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
      1,轴承间隙过大,轴承有损伤。
      2,带轮质量不均匀。
      3,皮带质量不均匀。
上述三种原因,均会引起。

网友:
补充一条:载荷不均匀。
典型事例,农村用的老式脱粒机,麦把一塞进去,机器就会冒黑烟,传动皮带就会抖了。

网友:
除了以上各位大虾所说外
还要知道,是平带传动,还是V带传动。 普通平带传动因为平带是截取后用接头连接,会导致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