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18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3-03-19):
请问一下,社区里有没有谁知道SCH18是什么材质,它的化学成分是什么!急

网友A:
SCH1  SCH2   SCH3   SCH11   SCH12   SCH13   SCH13A  SCH15  SCH16  SCH17  SCH18   SCH19  SCH20  SCH21  SCH22  SHC23  SHC24指在高温下具有较高强度和良好的化学稳定性的特殊钢。它包括抗氧化钢(高温不起皮钢)和热强钢两类。抗氧化钢通常在550~1250℃温度区间内使用,要求较好的化学稳定性(如抗氧化性及抗高温腐蚀能力等),但承受的载荷较低,对抗蠕变及抗蠕变断裂能力要求不高。热强钢通常在450~900℃温度区间内使用,受应力较大,要求材料兼有良好的抗蠕变、抗破断性和抗氧化性能。SCH21成分C:0.20~0.50Si≤2.00Mn≤2.00P≤0.040S≤0.040Cr:19.00~23.00Ni:23.00~27.00Mo:≤0.50力学性能:SCH21抗拉强度:440MPa屈服强度:235MPa延伸率:8%与国内热强钢相比,与2Cr25Ni20的机械性能和合金成分相近,可以在1035℃下反复加热。

以上信息来自百度,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H1  SCH2   SCH3   SCH11   SCH12   SCH13   SCH13A  SCH15  SCH16  SCH17  SCH18   SCH19  SCH20  SCH21 ...

很强大

网友B:
楼主就不会先上度娘查查,实在查不到再来请教高人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不会先上度娘查查,实在查不到再来请教高人不迟。

呵呵,对那样的懒人,以懒得回复处置。

网友(点评):
你还是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