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做清角?

楼主(2013-03-19):
SW有没有类似于UG的割槽功能!

网友A:
旋转切除啊,有什么不好做的,跟车床动作一样。

网友B:
只能旋转了,SW没有专门的此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旋转了,SW没有专门的此类功能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切除啊,有什么不好做的,跟车床动作一样。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嗯,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那个快捷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那个快捷功能!

design library里面有这类功能的,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用到那个层次的人不多。我也就routing用的多些,还有偶尔做个成形孔。不过我感觉真要用起来,应该也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library里面有这类功能的,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用到那个层次的人不多。我也就routing用的多些,还 ...

呵呵,是的,我是新手,英语也不是太好的,设计库这块真的没用过,呵呵,谢谢一毛大大指点!

网友:
嗯,慢慢捉摸吧

网友C:
这样的清角槽可以旋转切除,然后镜像就做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不需要镜象吧,直接转360度啊。而且lz的意思是问,有没有模块化的东西,不用再画草图了,就跟普通倒角那样。

网友(点评):
对,就是一毛大神说的那个意思!呵呵,是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D:
楼主说出你自己想干什么呢。什么跟UG一样,UG是UG,SW是SW,为什么要一样。说了一万遍了,用机械设计的专业术语,而不是软件本身的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清角槽可以旋转切除,然后镜像就做出来了。

只要画一个草图就行了,其余的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出你自己想干什么呢。什么跟UG一样,UG是UG,SW是SW,为什么要一样。说了一万遍了,用机械设计的专业 ...

额,清角不是机械专业术语?好吧,可能我表述有点问题,呵呵!看下一毛大神的点评,我就是那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