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高尔夫球的模具,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03-19):
大家都知道高尔夫球吧,而加工高尔夫球的模具我见过了,可怎么也搞不明白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模具是两个半球,而半球里面有几十个凸起的小球面,小球面是有大有小,形成了高尔夫球的凹面,难点是这个模具里面全是镜面。请问有了解这个模具的大侠吗?顺便说说这个模具的价格“很低”

网友:
好吧,是镜面电火花按的

网友:
那不贵死啊

网友A:
这类模具的型腔面,应该是用电铸方法得到的。
就是先做一个实体一样的半球,球的表面各处镜面抛光,然后用电铸方法复制为型腔面。两个凹半球型面组合为一个球面。
电铸件可以大量复制,这样每个模具的价格就下来了。
用亚力克注塑得到的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车灯反光面或透镜内侧面的型腔,也是这样制作的。
当然,不需要模具厂自己去解决,有工厂专门做这个事。

网友:
很多的行业的模具都会使用到这样的电铸型腔!比如一些按键及玩具模具。材料一般都是用铍铜!有专业的做电铸的公司。模具公司制需要做外部的配合加工即可。以前九零年代电铸件较贵,现在应该比较便宜了。

网友(2013-07-02):
高手啊  受教学习了

网友:
电铸现在也不便宜,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很高的表面质量,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加工出用普通方式加工不出的型腔。

网友:
学习 了  呵呵 不过就楼主这个产品而言贵一点就贵一点 毕竟打高尔夫的人有钱嘛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08年做过一个   用铜工打火花加工出来的

网友(2013-08-09):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3-11-10):
引用 网友A:
这类模具的型腔面,应该是用电铸方法得到的。
就是先做一个实体一样的半球,球的表面各处镜面抛光,然后用 ...

一个粗工能做好多模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模具的型腔面,应该是用电铸方法得到的。
就是先做一个实体一样的半球,球的表面各处镜面抛光,然后用 ...

打错了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