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图纸,仅仅AutoCAD2004能实现吗?

楼主(2013-03-19):
进公司一年多,前期做方案为主,项目也不多。
但前段时间接了个项目,需要出图。结果遇到难题了。
公司没有特定的出图标准,上司要求安装德方的图样子出图。
但德方图如下所示(泵站部分),非常详细,感觉我要用cad2004实现有点难度。
请问一下,有经验的设计人员,下图的图是CAD的图还是那些3维软件弄出来的?
俯视:

左视:

网友:
二维的三维的都可以,三维的话完成后再转成二维的,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A:
这种图纸我一般是用CAD画,“三通,弯头,活接,大小头,泵,电机”都是有标准图库的,直接调用就好,这样省时间。
也可以用solidworks画出来后转成DWG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图纸我一般是用CAD画,“三通,弯头,活接,大小头,泵,电机”都是有标准图库的,直接调用就好,这样省 ...

标准图库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图库哪里来的?

做这一行的老工程师都有,自己也可以积累,画一个保存一个。电机和马达的图纸是供应商给3D外形图,自己转存DWG,用一个保存一个,做的时间长了自然就多了。

最快的方法就是去人家那里考

网友B:
用二维吧,你这张图倾斜的地方不是很多,用三维画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二维吧,你这张图倾斜的地方不是很多,用三维画得不偿失。

主要是那些零部件,泵电机的外形等等,没有标准库的话,够我画的啦。
我问过供应商的人员,泵说没有外形图。悲剧呀。

网友(点评):
有尺寸就一定要准确,没有尺寸就画个大概样子不就行了?

网友C:
在没有数据库时,自己用的一个笨办法:
1.上百度搜索到类似设备的外形图片(平面的),
2.将图片粘帖进CAD
3.将图片放大/缩小至合理大小
4.用CAD中的画图,沿着图片设备轮廓画外形
  最后删掉图片,调整一下整体比例.
个人方法,仅供参考,见笑了.
注:这方法画出来的图尺寸不具备参考价值,只是大概示意一下.

网友:
CAD2004足够用,不过一些标准件可以找厂家要,实在没有找个样本画个示意图。

网友D:
你这个用二维画起来更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用二维画起来更快啊。

主要是我没有任何库,我在想,标准件(管件,阀门)等是不是用3维画好,导出2维图,然后做成库,再2维CAD里画整个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没有任何库,我在想,标准件(管件,阀门)等是不是用3维画好,导出2维图,然后做成库,再2维CAD ...

电机和阀门管件的二维图库论坛里应该有吧,你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没有数据库时,自己用的一个笨办法:
1.上百度搜索到类似设备的外形图片(平面的),
2.将图片粘帖进CAD

不见笑,方法很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