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钣金 基本法兰,为什么四个角没有自动斜接?

楼主(2013-03-19):
最近换软件用,不怎么习惯,请问下用SW钣金 基本法兰,为什么四个角没有自动斜接!!
  我后面用斜接法兰试了下 不怎会用!

楼主:
图片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如下

1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现在四个角是断开的,我的意思是怎么合拢。

网友(点评):
下面一张图的四个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是的,图片四个角没有连接啊,

网友(点评):
我接触到现在,钣金不可能把这四个角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就无法展开,不知道楼主是想画什么?要是单纯造型,我建议拉伸命令。

网友:
不连接才是正常的,因为你使用的是边线法兰特征。连接的是斜接法兰特征,像楼主那样的提问方式就容易让人误会楼主是毕业生不懂钣金。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图片四个角没有连接啊,

没有啊,我以前用PRO 还有INVENTOR 都可以的啊 也可以展开啊,为什么不可以展开啊,没有干涉啊~!

网友(点评):
能不能上传一张图,把没合拢的四个角圈出来。四个角合起来的话,展开肯定是干涉。

网友(点评):
明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编辑法兰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以前用PRO 还有INVENTOR 都可以的啊 也可以展开啊,为什么不可以展开啊,没有干涉啊~!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是这样的额啊,展开肯定不会干涉的啊,你是用SW做的么,可以把源文件 贴上来么!

网友(点评):
源文件也是看不出来的,其实就是编辑法兰,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理解楼主的意思,用Inventor是可以实现的,同时在实际制作中这个零件也是可以展开下料的(见图)。SW我没用过,不过我想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你仔细看看功能选项。

网友:
上面有个编辑法兰轮廓 就是那玩意

网友(2013-09-04):
可以做的,先做连线法兰,然后再去编辑草图

网友:
楼主可以用斜接法兰、、、

网友B(2013-12-02):
边线法兰做好后再用闭合角就可以了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B:
边线法兰做好后再用闭合角就可以了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