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合连接怎么连的

楼主(2013-03-19):
同步带轮和挡边铆合连接 要在带轮上和挡边上打孔么?

网友:
一般不用,通常都是给挡边做一个台阶,把挡边安上面,然后把这个台阶的边缘上冲几个豁口,豁口变形,撑大几个点就把挡边给压死固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