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和切削油混在一起了,有没有办法分离?

楼主(2013-03-19):
      我们磨齿机用的冷却液是8#特种切削油,液压站用的是32#抗磨液压油,有时会出现液压油跑到切削油的情况,切削液油箱的油越来越多,液压油箱的油位越来越低。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类似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将两种油液分离开?
    谢谢!

网友:
没办法,混到超标就只能报废了,精细分离的成本比换新油还贵,划不来

网友(点评):
搬个座位听讲座。

网友A:
液压油怎么跑进去的?把那条路堵了行不行?

网友B:
切削油的黏度稀呀,只能降级当普通液压油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怎么跑进去的?把那条路堵了行不行?

不好堵,不知道从哪里跑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油的黏度稀呀,只能降级当普通液压油使用了,

我们正是这样处理的,磨齿机用完滚齿机再用。

网友:
详细了解成分
假如仅仅是黏度的区别,那可以用更低号的兑回去.重点是闪点,别着火了.
以前我们就用煤油+32号来兑2号主轴油.

网友(点评):
也见过用煤油兑磨削油的,黏度会直接影响表面质量甚至导致烧伤裂纹.

网友(点评):
以上言论,自琢.如采纳而导致火灾,与鄙人无关.

网友(点评):
阁下这是乱搞。就是同一个机件上的油品。哪怕仅仅是油品品牌不一样。都不能混油使用。

网友(点评):
呆侠批评得对.

网友(点评):
混油污染是常识了。阁下不可能不知道。肯定是搞着好玩。就像以前读书时候一样。老师问我铁丝能不能当保险丝。我说能通电。不能保险。一个理。

网友:
还是听998大虾的吧

网友(2013-06-07):
没办法,换新的

网友C(2014-02-19):
为何不用跟液压油相同粘度的切削油,这样即使混了,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用跟液压油相同粘度的切削油,这样即使混了,问题也不大

现用切削油的粘度是8,供应商说粘度大了,散热效果会差点。

网友:
切削油若报废后需要处理,请找专业环保厂家,华水环保给你一站式解决切削废液处理难题,利用自有专利技术开发的切削废液处理整套环保装备处理费用低,效果稳定。请电0755-86507383-604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