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况用什么样的塑料制作配件好?

楼主(2013-03-19):
这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件托盘,工件是铁路货车轴承,重量为32Kg,托盘尺寸为500X500X75。现在选择有2种非金属材料,另有一种是201不锈钢材料。非金属材料是聚氯乙烯(PVC)和聚丙烯(PP)。因采用链条传动方式进行换向,在试验一段时间发现所有材料底部都有磨损痕迹,PP的磨损更厉害点。因清洁度要求,不锈钢材料直接淘汰。现在要在PP和PVC间选择一种材料。PP材料重量轻,粘接性好,但抗磨能力差,PVC重量重,粘接性不好。但抗磨能力强。大侠们认为我应用那种材料啊?

网友:
因清洁度要求,而把不锈钢材料直接淘汰?有点不可思议。  不锈钢材料应该比较清洁哦,食品行业多数采用不锈钢制品。

网友(点评):
是我描述有问题,应该叫洁净度。因为不锈钢磨损会产生金属微粒,轴承检修最好是杜绝金属微粒的产生。这是客户的意见。

网友:
说实话用尼龙

网友(点评):
这是试验线的图片

网友:
刚柔相济,其道乃成。托盘用塑料,与链条结合处用不锈钢。

网友(点评):
也想过,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让他们结合在一起。

网友:
看使用要求不高,仅要求耐磨,承载也不大(32KG)。PP   PVC  其实都可以做到,效果最好可能要算PA了。也许版主用的都是普通的PP或PVC,如果将材料改性一下,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一般都是根据要求加入适量的增韧剂和玻璃纤维进行改性。为了不产生磨损颗粒,可将玻璃纤维由1250--4000目的玻璃微珠替换,可大大提高抗磨强度,多达数十倍。但自身重量也将大大提高,不知是否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不知道PA的热粘效果如何?因为量不大,想直接购买市场上易于买到的材料制作。

网友:
为什么大侠们都没谈论经济性,国内企业不是经济性放第一位的吗。。。

网友(点评):
呵呵,考虑过。才选的PP和PVC

网友:
PP只能热熔合,很难找到合适的胶水粘,倒是PVC热熔合困难,有比较多的胶水可以用来粘,溶剂型的胶水可以粘的非常牢。对于有冲击性的工件,你这里确实用尼龙更合适些

网友:
老师,可不可以在聚丙烯箱内加入耐磨的材料呢?

网友:
使用尼龙

网友:
为啥不考虑木材,强度不够吗?

网友:
为什么不两种材料结合呢?PP材料底部加个耐磨的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