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切削加工45Mn2的材料用什么刀具比较好

楼主(2013-03-19):
车床切削加工45Mn2的材料用什么刀具比较好

网友:
硬度是多少,如果硬度在HRC45度以上的就选CBN刀具比较好。想了解超硬加工的话可以加我QQ917356007,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

网友:
硬质合金刀片即可啊。看你想买什么牌子的,然后查看那一家的刀具样本啊,上面会有各种材料相对应的刀片材质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