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内孔定数不准,定外圆准,老板说是走刀太快了

楼主(2013-03-19):
车床车内孔定数不准,定外圆准,老板说是走刀太快了,是这样么?还有就是走刀量不能大于刀尖圆弧半径么,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我说没关系,会不会有人打我啊。
内孔难车是因为内孔刀受孔大小限制,只能选择比孔小的,所以强度大大降低,会出现震刀等现象,所以尺寸搞不准。解决办法首先要刀不振,减低速度,加强刀杆质量等等,怎么好怎么来。
外圆刀可以粗壮啊,自然又稳又快。

刀尖圆弧和切削量有关系,那也是磨损快慢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没关系,会不会有人打我啊。
内孔难车是因为内孔刀受孔大小限制,只能选择比孔小的,所以强度大大 ...

外圆直径120  内孔45车到52,转速280,走刀0.4不振刀,分两刀车的,还是不准

网友(点评):
45到52?余量单边3.5,第一刀单边3毫米,第二刀0.5,两刀随便车了,走刀0.4可以啊。你这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圆直径120  内孔45车到52,转速280,走刀0.4不振刀,分两刀车的,还是不准

45号吧,这样不准呐,车几个尺寸就变了

网友A:
那需要全面数据,床子大小,刀具大小及材料,产品材料怎么获得,压刀稳不稳,换刀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全面数据,床子大小,刀具大小及材料,产品材料怎么获得,压刀稳不稳,换刀方式。

车床是大连.6150 材料是直径120 长40的圆钢,锯床下料,我是普车

楼主:
引用 楼主:
车床是大连.6150 材料是直径120 长40的圆钢,锯床下料,我是普车

应该不是让刀的问题吧,我是分两刀做的,定好的尺寸时大时小

网友:
会不会是转刀?

网友:
如果没有转刀那是中拖板的丝杆有问题  主轴承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丝杠不好了,换丝杠

网友:
有待改进·····普车上粗车完后是不是在用卡尺卡一下尺寸在精修。普车上X方向进刀都会存在间隙。

网友:
的确走刀快了

网友B:
52的孔,刀杆强度不会好到哪去,建议最后一刀把转速打高,走刀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的孔,刀杆强度不会好到哪去,建议最后一刀把转速打高,走刀打慢

25的刀杆,调转速我感觉麻烦了

网友(点评):
25的刀杆没问题的,我后来想了下,可能是你的内孔刀中心高偏的厉害。

网友C:
首先你的走刀确实态度了 0.4 粗车可以  精车保证不了精度的  然后看你的刀杆刚性 因为你车外圆准 说明你的机床精度还可以 内孔刀具i、因为受到空间的影响 刀具的刚性也受到影响 在保证排屑顺畅的前提下尽量吧刀杆做的粗一些   还有就是刀具的刃磨  转速  精车余量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25的刀杆,调转速我感觉麻烦了

刀具中心偏差不会超过50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走刀确实态度了 0.4 粗车可以  精车保证不了精度的  然后看你的刀杆刚性 因为你车外圆准 说明你的机 ...

分两刀车的,留了几十丝余量精车的一刀,尺寸还是老变

网友(点评):
如果机床没问题 那就得在刀具方面下功夫了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分两刀车的,留了几十丝余量精车的一刀,尺寸还是老变

机架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