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打孔全自动加工

楼主(2013-03-19):
借花献佛,球头打孔,特别是类似产品,需要加工两平面和内外孔的。以前的做法是手工仪表车打孔、切槽,然后仪表车改的铣床,两铣刀盘同时加工端面,再然后就是去毛刺。
现在就选择全自动了,具体的看视频吧。
http://l19.yunpan.cn/lk/Q8GCdHjUs6HDc 这是云盘需要下载。
视频不会搞

楼主:
接下去时全自动加工接头部分,接头部分的加工用数控车床很容易实现,难度在夹。
球头是不能夹的,那个位置不准,所以要绕过球头夹住直径14的外圆,一般做的时候会在产品外装大套子。
现在不需要了,开一个大头进夹小头的夹头(难度很高哦),请看大头进小头夹类似的全自动。
视频不会传,云盘自己下。这个是不锈钢大进夹小头外圆就切个槽。
http://l19.yunpan.cn/lk/Q8Cb6F2g4B5js

网友:
能否留下你的QQ.

网友(点评):
QQ:13370037实现说明我不裸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