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最近数控车床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床身:沈阳3665NJ。系统:广数980TD

加工铝合金工件,外径30mm,长度8mm,转速1300,进给G98状态,F30,精车切削量20-30个丝左右,材料表面的粗糙度太不理想了,表面粗糙度昨天还是很好的(昨天进给量是F80),今天就变成这样了,进给量只能走刀F15,表面才能光滑

类似这样的情况,以前都有试过,但问题出现比较少,这次情况是彻底变坏了

    已经排除了刀片和材料的问题
麻烦有此经验的高手给个解决方案,在此先谢过了

这是进给F50的加工效果

这是进给F30的加工效果

网友A:
拍个照片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瞧一下

刚才不小心点击发帖,图片已补上了,麻烦兄台帮忙看看,给点建议

网友A:
不应该啊,怎么跟车螺纹的一样,尺寸没问题吧?
如果刀、材料没问题,那就是车床主轴攒动,看看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点评):
是轴向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怎么跟车螺纹的一样,尺寸没问题吧?
如果刀、材料没问题,那就是车床主轴攒动,看看什么原因引 ...

就是很纳闷啊,尺寸没问题,以前还出现过一次,车一条50长的铝合金管外圆,表面一段粗糙度是0.8,一段粗糙度是3.0,很是奇怪
主轴没有发现跳动的迹象
攒动的现象是怎样的?没见过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点评):
是轴向攒动,不是径向跳动,所以我问你尺寸对不对。尺寸对,那很可能是轴向攒动。一般是轴承松了,可这可能性很小啊,沈阳机不会那么鸟啊。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不能看牌子推测故障,品牌也有出故障的时候

楼主:
我记得以前转速1300转,切削材料外径30mm,进给量是F100-120的,表面粗糙度可达0.8,和现在的效果对比相差甚远

网友(点评):
给你提个建议,用G99,每转进给。这样对纹路(螺距)的大小更直观(用G99 F0.08试试)。不需要你去考虑粗糙度跟转速的关系。不过你这样的情况没遇到过,数控一般都很稳定的,感觉你托盘有间隙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怎么跟车螺纹的一样,尺寸没问题吧?
如果刀、材料没问题,那就是车床主轴攒动,看看什么原因引 ...

请问自己可以动手解决这问题吗?难不难搞呢?从哪里下手维修或检查?

网友(点评):
大哥我认为你肯定不行,哪里买的,找哪里修,找不到,就找专业修机床的。

网友A:
有些时候可能是很小的问题,就是发现不了,所以尽量找专业人士,

网友B:
你在车螺纹?  我这 有台 6136  , 也是这种 情况 后来 发现 丝杠 锁死松了,,

网友(点评):
真的,这个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可能是很小的问题,就是发现不了,所以尽量找专业人士,

谢谢你的建议,维修费实在伤不起啊,能自己解决就尽量自己解决了

网友:
找人修吧,我们怀了都是找人修,自己弄不好弄的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车螺纹?  我这 有台 6136  , 也是这种 情况 后来 发现 丝杠 锁死松了,,

精车外圆,出现这种现象
你的是数控车床吗?具体哪个位置?麻烦详细说说

网友C:
你是做数控车工吗  你不知道G99是每转进给吗F80改F0.1/0.08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点评):
同感。很少用G98的还要算跟速度的关系,G99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数控车工吗  你不知道G99是每转进给吗F80改F0.1/0.08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进给是G98 状态,上面我改正了,谢谢你的提醒
如果G99状态,F80的话,刀架会飞起来了,再次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镶条丝杠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维修费实在伤不起啊,能自己解决就尽量自己解决了

网友:
先检查主轴后面备帽 有无松动,再打开床头箱检查备帽是否松动,如果不是,考虑轴承可能坏掉!

网友:
还要检查Z轴丝杠间隙!

网友:
說句不靠譜的,會不會主軸倍率調低了啊

网友:
在不行加点煤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