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后的钢板用什么办法取下---讨论

楼主(2013-03-19):
如题,薄板经激光切割机切割后,有什么好的方法将整张切割后的板材取下来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特拿到社区与大家讨论一下。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下面视频是激光切割机工作的视频,整张的板材经激光切割成很多的小块。怎样才能将切割完的板材自动取下就成了很多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重点,但似乎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下面视频是一段具有自动上下料功能的德国通快激光切割机的视频。这个结构虽然可以实现自动上下料,但需要在设计机床时就要考虑进去,现在现成的激光切割机与其结构不同,所以这个上下料的结构很难在现有的激光切割机上使用。

楼主:
常见的激光切割机都是下面视频的结构,上料和下料都在机床的一侧,就是说在同一工位上,实现自动的上下料就有困难了。

网友:
貌似在日本千叶有可自动上下料的工场

网友A:
电磁铁如何

网友(点评):
不行的,薄板上面切割出很多小零件,不方便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如何

现在的新型光纤激光切割机主要的切割对象是不锈钢板、铝板、铜板。这类的板材电磁铁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B:
真空吸盘试试行不行,

网友:
抓斗那样运动,但抓斗采用如视频中的梳子状。把抓斗做成电磁铁那样,带钩,用的时候用天车挂起来。

网友:
我对你的激光机台很感兴趣?  光纤的吗? 速度好快!!         至与上下料  能不能添加个交换工作台。

网友:
这个激光机好快哦,我司那个激光机差劲死了,看见他们经常在那里洗呀,换镜片啊,晕死,还是慢慢团团的。配件消耗太高。。。有什么好推荐不。。。
上板就没办法了,小配件掉下去,能否在下面加个皮带出送出来自动过滤分选。。。

网友:
一般不是开孔用得比较多吧,掉下去的都是没用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空吸盘试试行不行,

切割的大小有时相差很多,真空吸盘也是不行。

网友:
加工的板材因为材料的原因不能用磁铁,那在规定工件的平台上添加额外的加装层可以不,加装层和原始床面使用电机带动的斜块固定位置,加装层设计电磁铁吊装位置,加个小型天车就可以了。

网友:
激光切割如此快!

网友C(2013-04-26):
要加自动上下料装置恐怕要改变设备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自动上下料装置恐怕要改变设备结构了。

我刚完成一套激光切割机上下料装置的图纸,准备试制一台。该装置不改变机床任何部位,旋转90度就能完成板材上料和已加工完成的板材下料。

网友(点评):
可以分享圖紙讓我研究嗎?

网友:
我见到的是真空吸盘式的 也是通快的机器

网友:
已经推荐客户使用的有两种方式:
1. 机械夹紧-美国PHD Clamp

2. 真空抓取-法国Joulin Gripper

网友(点评):
海绵式吸盘确实不错,价格也不菲吧

网友(点评):
提高工作效率,物有所值。“贵”是相对的。

网友D:
已经推荐客户使用的有两种方式:
1. 机械夹紧-美国PHD Clamp
2. 真空抓取-法国Joulin Gripper

客户:Centro Line、Salvagnin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推荐客户使用的有两种方式:
1. 机械夹紧-美国PHD Clamp
2. 真空抓取-法国Joulin Gripper

请大侠介绍一下您的真空抓取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侠介绍一下您的真空抓取可以吗?谢谢!

Joulin:真空发生器或电泵作为真空源,底部海绵孔相当于单个的吸盘,有泄露情况时每个孔内置真空阀(价格会贵一些)。

网友E(2014-01-12):
切割后的板材料已经是千疮百孔,有的只剩下网状了,吸盘能行吗,是切割前还是切割后?这个上下料的位置用行车觉得太慢吗?还是没有安装行车?料上得那么快,割头不用冷却吗?
请问版主生产的是什么牌子的激光切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割后的板材料已经是千疮百孔,有的只剩下网状了,吸盘能行吗,是切割前还是切割后?这个上下料的位置用行 ...

视频是我公司生产的上料机械手,这个不带下料。上下料的是双臂的,下料使用叉子把切割玩的板材叉下来,在16楼有图片。激光切割机现在不生产了,因为激光发射器我使用进口的,经常出问题,售后服务我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