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是出2D图进行尺寸标注时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3-03-19):
各位大侠,小弟进来开始出2D图,但面对各种尺寸,我就不知道哪些需要标公差,公差该取什么范围。现在拿着工程师的图纸,自己标好,再去比对。所以,想询问一下,如果能有效的掌握出图时,尺寸与公差的标注。(至少一拿到手,就知道某个尺寸是重要尺寸)!!谢谢!希望多多建议啊!

网友:
是个问题~你不知道装配结构也能标公差吗?先学工艺吧。再问设计者要个装配体文件,看一下配合关系。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关键尺寸要标公差,所谓关键尺寸,就是和其他零部件有配合关系的,或整体装配中与其他零部件有紧密联系的,或普通加工难以保证的尺寸。其实图上所有的尺寸,即使没有标注公差的,也是有公差要求的,根据精度等级要求不同而不同。标注出来的,说白了就是对尺寸要求相对较为严格的。
p.s 往往,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也紧密相连,标尺寸公差时别忘了想想对形位公差有没有要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关键尺寸要标公差,所谓关键尺寸,就是和其他零部件有配合关系的,或整体装配中与其他零部件有 ...

谢谢,对于关键尺寸,有所了解了。相信,多通过实践会知道的更多点。thank you

网友:
装配尺寸肯定是要标出来的,其余看情况吧

网友: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2013-05-19):
一般来说,有配合关系的尺寸是需要考虑公差的。还有就是有的尺寸对工作性能有影响的也要考虑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