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弹簧40个,检验认为不合格,我却很困惑

楼主(2013-03-19):
一批弹簧,大概40多个,是断路器的储能弹簧,自由长度105,中径30,φ5的弹簧钢丝,P1为207N,指定长度为16mm,p2为1087N,指定长度为85mm,有效圈数17.5,刚度为12.94N/mm,为2级弹簧。

根据计算和查机械设计手册,它初拉力为130-160牛,实测p1都在240-260N之间,p2满足1087N的10%是合格的,但p1不合格,没有在207N的10%范围内,所以检验认为不合格,废品。

      我查资料,在初拉力范围内,刚度不是线性的,但超过160N后,应该是线性的,所以p1长度16mm时,应该是207N左右啊,为什么不是了,问题是拉伸到p2长度85mm时,又在1087的10%范围内,请教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2013-07-26):
坐等高手

网友(2014-04-27):
截距不均吧,制造的时候追求垂直度。调机师傅程序设置有问题,过度圈(截距从0到最大的部分)太多了,结果你就拿到了一个截距不均的压簧。

载荷曲线跟你设计部分相符。“出场检验的时候只能满足你两道力量的其中一道就行了(某销售原话)”。

网友:
有没有检测一下你这批弹簧的初拉力多大?
断路器弹簧主要还是关注P2及刚度, 它使用的是弹簧在p1,P2间存储的能量。目前我接触到的断路器弹簧制造的厂家,p1,p2都要保证在一条基准上的很少, 我的做法是p2控制严一点, p1让给厂家,  我最终看的是能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