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置度怎么测

楼主(2013-03-19):
如下图所示:

   3个孔大小 25(+0.02,0),均分布 120°  ,分布在直径130±0.02的圆上,

   1.如何检测3个孔的位置度是符合要求??
   2.如何检测3个孔是120度分布的??

网友:
二坐标

网友(点评):
是投影吗?

网友:
如果工件的尺寸较大   可以用土建施工的全站仪
先拉个中线  架好镜子  根据图纸计算出三个圆心的坐标   然后用全站仪测出三个圆心的实际坐标
在图纸上跟理论坐标比较  看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位于以理论坐标为中心 公差为直径的圆内)
具体 用全站仪怎么测量坐标  可以参照全站仪说明书

如果工件的尺寸较小  直接用直尺测量坐标好了或者用精度更高的尺子

网友(点评):
额~~~~~没仔细看标题 有尺寸啊 2楼说的对

网友:
可以找3根25毫米的量棒,放进孔内,用千分尺可以直接测,3个数一致就表明均布,

网友(点评):
圴布不能说明位置度合格。

网友:
我们都是三坐标检测的~~

网友A:
三个孔检测需要圆心基准,如果是三个孔独立安装,则以三个孔自行确认中心。如果和外圆要同时装配,且外圆公差精密,则以外圆为基准。
单个或几个检测用三坐标或投影,这个用卡尺量不准。

另外似乎该三个孔只要在130直径园上,对于均布公差没有大要求?批量检测要工装。

网友(点评):
大侠好早啊

网友(点评):
大哥你也这么早啊,我们这里是农村作息时间

网友:
如果批量大,做专用检具

网友:
用影像仪可以测量,精度在0.002左右   先测量三个孔的直径,还有外圆直径,然后到处到CAD,就可以制图了,很方便的看出来。有兴趣可以找我

网友:
三坐标,看你基准什么,用过三坐标的都知道,或者你做个工装位置度量规

网友:
单件的话三坐标,如果批量的话建议做专用的检具。

网友(2013-04-21):
没三坐标夹在车床上用个表也可以检的,量大做专用检具。

网友:
用三坐标不是可以么?

网友:
你指的是图纸,还是制造出来的实物。

网友:
三坐标测量,不过一般的公司不会有吧!

网友:
投影仪或者视频仪就可以吧?
您这是机加件?

网友:
我们的这样的件就是用投影仪上做测量的.效果还不错,做工装可能不太好做,也不精确.

网友B:
投影仪呀,我这里的这样的产品就是用投影仪测的,用CAD软件一标就成.不过效率不是太高,批量大的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仪呀,我这里的这样的产品就是用投影仪测的,用CAD软件一标就成.不过效率不是太高,批量大的可能不 ...

请问,具体怎么测量啊。。以前没用过。。。
投影仪是那种放PPT的仪器吗??多媒体??

网友(点评):
此投影非彼投影,简单理解就是拍照片,垂直照射,1:1的,只是平面二维的,放大放大后,有轮廓尺寸,Cad就出图了,就知道实际尺寸了。

网友:
用检具测量,检具做成分体式的话比较安全,不会碰伤零件的大径!
结构:做个带台阶的套筒,内外圆同心度0.005mm,套在零件大径上,再做个带三个圆柱的塞规,套在套筒内旋转,若能放进零件的三个孔内就表明合格,不进则反之!

当然你做一体结构的也可以,不过制造麻烦点,而且在你做检测时会磨伤零件外表面!

网友(点评):
图纸标注都没有看到,基准都不知道为何给这样的检具 再有,标注有没有最大实体,最小实体,还是独立原则,为何就是这样的一个检具 你这样的检具好像只可以检测带有最大实体的标注方法

网友(点评):
三个小孔和外圆没位置度要求吗

网友:
嗯,还是三坐标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孔检测需要圆心基准,如果是三个孔独立安装,则以三个孔自行确认中心。如果和外圆要同时装配,且外圆公 ...

是这个道理,最好上个图

网友:
三次元检测仪

网友:
有最大实体,产品量大做专用检具

网友:
有一个笨办法,画出CAD图(1:1打印),然后到实物上去对,看孔的位置和实物是不是重合

网友:
投影仪测量就是先用它找好工件各孔的位置及大小 ,再导入到CAD上,标注一下,。这种设备很普遍的。
我就是这样做的
位置度检具的设计很麻烦,我没找到合适的书。

网友:
要求高吗?一般的检测是用游标卡尺,量两两孔中心距!

网友(2013-07-24):
投影仪就是专业测量的,放大后的影像在显示屏上,用软件采点,标注数据,就直接出来了。

网友C:
分度头应该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D:
一把游标卡尺足以

网友(点评):
怎么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把游标卡尺足以

请详细说明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度头应该就可以搞定了吧!

想问问具体该怎么测量呢。。。没有三坐标。很麻烦。。

网友:
三坐标最合适

网友:
三坐标最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