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正反丝的旋转转变为直线往复运动?

楼主(2013-03-19):
如果用正反丝的螺杆和螺母配合能实现直线往复运动吗
螺杆的一端反丝纹比正丝纹长出,当螺母正丝旋转脱离正丝然后认上反丝纹形成回转运动,另一端同理正丝纹比反丝纹长也形成回转运动,就成为直线往复运动了,
这样可行吗,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可以,有一种螺丝刀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这种结构很早(至少二十年)以前就已经投入实际应用了。服装加工机械:自动磨刀剪裁机,我有四台这种机器。磨刀器的上下往复运动就是用的这种机构。双向丝杠,国产机型有大连大富基FJM103系列,楼主可以获取相关资料仔细研习之。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这种东东也可以用圆柱凸轮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