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铸钢四方件用什么合金刀加工?

楼主(2013-03-19):
请教各位师傅!

本人接了一批铸钢四方箱体,大小是150毫米乘140毫米件!我用车床四爪卡盘车面,材料说是铸钢的,但是表面那一层特别硬,里面材质特别粘。

由于车床车时加工四个角,不连续车销,当当的撞击合金刀,我用yg8一个工件下来刀尖没了,不是蹦,是平了,换yt726合金刀,五个件下来,只车一个面,刀尖蹦了,换m201合金刀,连一个也车不完刀尖就没有了!

请教各位师傅,我该用什么合金刀啊?我倒腾5天了,300个件我一个面都没车完呢!我用的沈阳620车床,转速185转,走刀非常慢!

楼主:
各位师傅,我总结了几点,1材质是表面这一层特别硬,里面那挺软,但是特别粘!2因为四方件,所以不连续切削,合金刀必须抗撞击性一定要强!3 加工量太大,3毫米厚的加工量!请教师傅我转速能快吗?该用多少转?

网友A:
用YT5弯头45度刀,第一刀尽量切深点,尽量一刀切过表面硬皮,转速不能太快,走刀可以快,走刀越慢越费刀。刀尖圆弧稍微磨大点,可以抗冲击。

网友:
低转数。大走刀。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请参考。
1.可以试试其他厂家的专门加工铸钢的韧性较高的刀片。例如:住友TiAIN,AlCrN超多涂层PVD刀片,韧性较高,我们研究所有做过试验。
2.引用上面朋友们说的,再降低转数(减低冲击力),第一刀要稍微深一点。
3.如果可以的话,提高刀柄和夹套的刚性,因为受到冲击时,刚性越弱,振动变位越大,刀尖受到的打击也越大。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铸钢件,表面硬(疾风吹快速冷却),里面软,看来是A3的。刀片需要耐冲击。铸钢件不是翻砂件,不适合大走刀
普通铸钢件加工一般采用YT系列,YT10,YT15比较常用。
你这种还要抗震,W2试试吧

网友:
低线速,切深大些,进给不能太慢,刀尖圆弧大些。

网友:
学习了,看来很多人搞车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T5弯头45度刀,第一刀尽量切深点,尽量一刀切过表面硬皮,转速不能太快,走刀可以快,走刀越慢越费刀。刀 ...

谢谢!我今天用的数控刀头 黄颜色 三角形的那种 22一块! 最多加工五个件 数控刀 刀尖就没有了!后来换成W1的了 用的尖刀,前面开翘 ,试着还行 一刀吃三个的量 转速95转 走刀 最慢的调到四档,车一个大概5分钟 !还行 车10个件大概换回刀! 我们这小县城没有卖YT合金刀的! 过几天去市里买!

网友(点评):
走刀应该稍快些,太慢也费刀

网友(点评):
当到达连续切削的时候就可以换较快的转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钢件,表面硬(疾风吹快速冷却),里面软,看来是A3的。刀片需要耐冲击。铸钢件不是翻砂件,不适合大走刀 ...

谢谢!我今天试了w2的正偏刀 前面磨了圆弧 买的最好的W2正偏 ,(总厂的10元一块,分厂的4.8元一块) 买的10元的 焊接在18的方钢上面 !连一个面都车不完 刀尖就没有了!我怀疑是不是假的......

网友(点评):
0574-86111860,大虹工具,保证正宗,会快递又便宜。我不是卖工具的,别误会。

楼主:
和大家分享一下!经过我半个月的实验,用yt726最多加工7个平面,用w1能加工7个平面!用w2最多加工一个平面,有时候一个平面都下不来刀尖就圆了,我怀疑好像是假的,虽然我是买的最好的!用数控刀头,三角型那种,五个面,刀尖就会圆!换yt15一个面!yg8一个面,yg6a一个面!!现在换yt5,非常好用,加工20个了还那样!本人用的45度刀,前面开翘!吃刀量三毫米,20车床,转速95转!希望能帮助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