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的坐标系为什么老动?

楼主(2013-03-19):
本人刚刚出徒,一直干数控车,以前干这都没事 这几天 数控车的坐标系控制不住,比如说一件工作件,要求-0.02  车出第一件活来刚刚好 可是第二件就小了0.05 第三件没准就正好,第4件或许就是-0.1了 ,
有的时候明明用刀补进去0.1 可是再车一个就大了0.1,
求师傅指点,谢谢了

楼主:
求师傅指点

网友:
哦,可能床子的进给系统要保养了,径向窜动

网友:
打表看看是不是X轴有问题了,该保修了吧

楼主:
X轴打过,把表压在大托班上,来回走是吗    可是坐标系不变 就是工作的时候变了 ,诡异。。

网友:
X轴不知道什么松了

网友:
考虑过切削力与传动间隙的问题吗?在编程中消除间隙

网友:
丝杆出问题喽··我门以前的数控车就是这样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是X轴送了,亦或是变频器的段速设置有误。

网友:
可以说你是怎么打表的。。。程序怎么编的,,,

楼主:
貌似是X轴的斜铁送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貌似是X轴的斜铁送了

网友:
1.测试机床轴向间隙
2.联轴器部位检查一下
3.X轴电机同步带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