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很多proe画的螺纹,但有一点搞不明白

楼主(2013-03-19):
我见过很多proe画的螺纹,但有一点搞不明白,就是截面的形状和位置,有的时候见得截面是三角形,有的时候是梯形,但不明白怎么个情况。

网友:
你用proe画过螺纹就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直接用“修饰”来的方便

网友:
你没搞懂的是螺纹,不是PROE。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

网友:
查查机械手册,看看都有哪些螺纹,都是干嘛用的,proe只是个画图工具,为什么画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什么因素影响螺纹的截面形状,每个形状的优缺点是什么?看了你就明白了。自己动手胜过我说千百遍。

网友:
因为螺旋扫描截面 形状喽

网友:
对呀,三角形、梯形、矩形螺纹都有的!这一看就是机械设计没学好。

网友(2013-04-20):
版主说得对,楼主是螺纹没搞懂,不是PROE。。继续努力啊。。

网友:
基本知识:
    螺纹按牙型分为普通螺纹,管螺纹,矩形螺纹,梯形和锯齿螺纹。 前两种当量摩擦角大,自锁性能好,主要用于联接;后三种当量摩擦角小,传动效率高,主要用于传动。(当量摩擦角就是在斜面滑块模型中,当斜面倾斜到一个角度时,滑块此时的摩擦力恰好等于重力沿着斜面的分量。此时刚好处于受力平衡状态,此时的摩擦角称为当量摩擦角。)
   普通螺纹牙型角为60度,所以为等边三角形,它分为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联接用粗牙,微调用细牙。
   管螺纹纹牙型角为55度,牙型是等腰三角形,一般是做密封用。像水管天然气的管子头部都是这种。
   矩形螺纹牙型角为0度,  牙型为矩形, 很少用。
   梯形螺纹牙型角为30度,等腰梯形
   锯齿螺螺牙型角工作面为3度,非工作面是30度,牙型为 不等腰梯形,缺点是单向受力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修饰”来的方便

如何“修饰”啊,本人学proe很长时间了啊,但并没有接触过“修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