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灰尘的地方适合用油脂还是稀油,小轴承

楼主(2013-03-19):
我厂生产水泥
一些小轴承最近引起了我的注意 例如皮带机托辊  除铁器   回转下料器 铰刀 等等
看着它们被水泥糊的严严实实的  真是有点心疼
有些托辊的轴承有黄油嘴  例如除铁器 回转下料器  重锤锁风阀等等
有些托辊没有黄油嘴  轴承本身有个密封圈   可是已经不密封了  磨损严重
那么我是否可以用废旧的稀油滴一点进去呢?

这个想法我纠结了很久
如果用稀油  例如废旧的320  磨机漏出来的(惭愧,还是漏  磨机不漏了稀油站过滤器又开始漏了)
用稀油 外面的水泥面面就跟着油一起流进去了
如果用甘油  虽然能从里面把旧油挤出来 但是油封位置油脂和水泥掺杂容易结块 这个结块看起来柔软 其实很厉害  磨损比得上钢了

即使水泥面面和稀油一起流进去了 是不是也不要紧?  密封圈既然不起作用了 肯定里面也进了水泥面面  不加稀油岂不更糟?

烦请高手指正

网友A:
SKF建议用油脂,而且还要填满,轴承要带防尘罩和密封盖,最好你在外面加一个密封盖板,再加一级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F建议用油脂,而且还要填满,轴承要带防尘罩和密封盖,最好你在外面加一个密封盖板,再加一级密封

谢谢,可是实践起来比较麻烦
例如托辊啦 给轴承换油我必须把它拆下来
但是运转中的皮带输送机是无法拆卸托辊的   甚至半年都不带停一次机的

我只是想暂时性的恢复托辊的运转

相比不加油来说   加稀油应该能大幅度降低磨损吧  虽然可能带进去水泥颗粒
但是加油脂 从那个密封圈的缝里 我觉得可能进不去 难度极大   稀油就容易渗透了
我是这样想的

我当然也知道要用油脂 要糊满   可是理论和实际操作总是有一定差距  退而求其次

我这种做法和想法对么?  或者用稀油有很大坏处?我最担心弄巧成拙

弱弱的说一句  其实托辊应该设计弄个黄油嘴的  貌似都没有这方面的设计 哎

网友:
脂润滑的轴承,你弄点稀油进去,会把脂破坏,会更坏,不能这样用,该维修还是要维修,不然轴承全坏了损失更大。当然老板的要求是,呵呵,不说了

网友:
手工加注通用类型的黄油就行了,稀油流失过快,而且润滑层没有脂的合适

网友:
换轴承,要铁密封圈的

网友:
加防尘盖再上个油封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2013-04-26):
试试单点加注器。各个轴承商应该有。壳牌也有

网友:
脂润滑,双面胶封的轴承会比铁封的好很多

网友:
密封性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