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是改选水刀还是激光切割?

楼主(2013-03-19):
公司目前打算对切割工艺进行改进,切割的工件多为压制成型后,有一些特定形状的ABS板或麻纤维板,厚度平均5mm左右。

预案是采用机器人手臂搭载水刀或激光的方式进行切割加工。

目前用激光还是用水刀还没有一个定论,主要纠结在使用成本,可靠性,机器维护费用上。

想请大家多多帮助,根据你们自身的体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如果有做整套方案的,也可以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A:
从安全角度来考虑,应该用水刀。

网友:
水刀必须的,
当然钱多可以买激光的。
去阿里上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刀!!!!!

兄弟对水刀和激光都有一些了解?还是说对水刀有实际使用经验?
还请兄弟分享一些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安全角度来考虑,应该用水刀。

版主啊,从安全角度考虑的话,如果有一个保护罩罩住机器臂和水刀或激光器,也就是说让切割加工在封闭的空间进行,那么安全这个环节的话我觉得差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啊,从安全角度考虑的话,如果有一个保护罩罩住机器臂和水刀或激光器,也就是说让切割加工在封闭的空 ...

你切割的材料是易燃品,不能用激光。水刀是冷切割,所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割的材料是易燃品,不能用激光。水刀是冷切割,所以没问题。

这个考量有道理!

网友C:
用水刀好~激光太高科技了~娇嫩
水刀使用成本比激光高,购买成本比激光低~比激光容易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水刀好~激光太高科技了~娇嫩
水刀使用成本比激光高,购买成本比激光低~比激光容易维护,

激光应该也不是啥高科技,现在激光薄金属板上打孔,焊接,打标这些应用在市场上也能见到,效率也比水刀高,
但是在工程塑料的切割上用得比较少,市场还是以水刀为主。

据了解,水刀的因为疲劳原因,每半年到一年就需要更换一次高压管,这个费用在5K左右(据供应商提供)
激光的传输光纤应该是一次性固定投入吧,自己的观点,为证实。
请问激光的维护费用产生在哪些方面?

网友D:
激光一般切割需要激光气体,激光辅助气体,其中氮气氧气的消耗量比较大一点,纯度要求比较高,再有就是激光的维护,切割镜片,内部的清洗还有激光个人觉得处的环境要求干净一点比较好,因为粉尘会进入激光管路,会对激光管路损伤比较大,激光还有大量辐射,主要对人眼有伤害,我不清楚切割ABS材料传统用什么切割,但是钣金加工,管道,钢材用激光切割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一般切割需要激光气体,激光辅助气体,其中氮气氧气的消耗量比较大一点,纯度要求比较高,再有就是激光 ...

多谢兄弟提醒,粉尘影响的确是个应该考量的因素。

网友:
光纤的不需要激光气体,只要辅助气体
不过你要到5mm的话至少要1000W了吧?

网友:
坐等解决方

网友:
激光切割维护起来很复杂

网友:
水刀!你的切割材料是工程塑料,麻纤维板燃点很低的,激光的高温会点燃的!

网友(2013-05-19):
切割非金属材料,用水刀比较合适。

激光的投资成本比水刀高。

如果切割大量一样的工件时候,水刀可以搭载多刀头。

网友:
光纤激光貌似不能切割非金属吧,二氧化碳激光器能切。但是还是推荐水刀

网友:
听听大家的分析

网友:
激光切割机的价格是水刀切割机器的好多倍了啊!

网友:
请问割20MM的钢板的水刀切割机要多少钱一台

网友(2014-03-19):
水刀好,不会伤到那些

网友(2014-05-08):
不知LZ工件大小和效率要求,切口的角度的要求;

最佳方案是:机器人夹持工件,激光振镜式切割效率最高,MOTO的凯夫拉后盖就是这样做的;

工件比较大的话,就需要机器人背着激光系统进行切割(重量低于100Kg);

只需要投入设备成本,使用成本很低,只用电和压缩空气,不需要激光气体;

感兴趣可以单独联系我。

网友:
对变形与加工效率敏感就用昂贵的水刀吧,功率大、工作效率高。
不敏感,激光实惠。

网友(2014-06-09):
引用 楼主:
激光应该也不是啥高科技,现在激光薄金属板上打孔,焊接,打标这些应用在市场上也能见到,效率也比水刀高 ...

你的供应商有点忽你呀,水刀主要坏的是中间的宝石聚水品,一般钻石的也就2000左右,这个可以用半年,其它的人造宝石就100元左右,至于刀头,一般也就600元,

网友(2015-04-11):
引用 楼主:
这个考量有道理!

一样的,吹氮气不着火。主要是看量。激光切的快。但是切非金属得用二氧化碳的,设备不便宜,比机器人水刀贵至少四倍以上

网友:
切割不熟悉的材料或工藝,一般保險點會採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