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搞电动平衡车的吗(赛格威)

楼主(2013-03-19):
论坛有搞电动平衡车的吗(赛格威)
最近看了个视频,想自己做个,我在想控制系统用PLC能够实现嘛?

网友:
不能,最好还是CNC

楼主:
为什么不行,我想主要程序的处理时间。一般系统每秒对车体进行200次左右的处理,只要plc也能达到这个就可以了。0.005s.现在的plc不能达到这个值吗?

网友(点评):
你如何保證固定的掃描時間為5ms.程式的的命令還是會影響的

网友(点评):
这个 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吧 大概在200次左右

网友(点评):
PLC的扫描周期几毫秒到几十毫秒应该可以满足吧~~

楼主:
初步想法:::用加速度仪或者陀螺仪检测小车的倾斜状态(前倾或者后仰)-------通过A/D模块----输入PLC---PLC通过计算产生PWM脉冲串和方向信号----直流电机驱动模块---直流电机  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4-09-15):
讨论的人好少呀,有没有人顶起。

网友:
对两个轮子速度的单向控制,可实现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