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槽的某些附件例如气动插板用压缩空气充气导致压缩空气供气压力下降,怎么办?

楼主(2013-03-19):
水泥库底的一些空气输送斜槽
本来是配备了斜槽风机
可是因为搭配的需要设计有气动插板  插板底部有个充气箱是接的压缩空气管道 用压缩空气充气
还有库底卸料装置  电动执行器卸料装置   都有个用压缩空气供气的充气箱
还有水泥散装仓 锥部  也有四个用压缩空气供气的 助流装置

每当库底卸料的时候   空压机站三台110KW空压机全开  出气压力仍然只能达到0.2MPa
导致水泥磨这边收尘不起作用  影响生产

初步分析  虽然水泥存储及包装系统有部分漏气点
但是这些用压缩空气供气的充气箱是罪魁祸首
它们不能像 气缸等气动执行元件一样提供阻力
压缩空气吹进充气箱直接通过透气布进入料层  随着排气口排出
它们像个巨大的无底洞  空压机无法满足它们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此种情况有什么好的改进方法   请大侠赐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同问。。。

网友B:
你那充气罐是工艺设备吗?工作原理是什么?用气量多少你自己知道吧?最好可以上个原理图,大家好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同问。。。

一直没有解决么?
领导建议要单独设个空压机给包装系统用
我觉得不能解决问题   这些东西用气量大  但是对压力要求不高
小一点的空压机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充气罐是工艺设备吗?工作原理是什么?用气量多少你自己知道吧?最好可以上个原理图,大家好分析啊。

网搜没找到结构图  自己手绘了一个
大概也就这个意思  是工艺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搜没找到结构图  自己手绘了一个
大概也就这个意思  是工艺设备

工作应该是连续性的吧,这样用气量肯定很大,何不采用高压风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应该是连续性的吧,这样用气量肯定很大,何不采用高压风机呢?

嗯  我觉得也应该用高压风机
正在研究可行性
可以推荐一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觉得也应该用高压风机
正在研究可行性
可以推荐一款么?

你的工艺条件我不太了解,不太好推荐噢。

网友(2013-04-20):
加装一个小球阀不就解决了?想省力就远程控制,不想费钱就加一台手动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