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动车能加工50-120毫米外径左右碳钢零件吗?

楼主(2013-03-20):
如题,哪位大侠比较了解自动车?
我见过的自动车都只能加工比较小的零件,比如螺帽,电缆插头什么的,有没有能加工50-120毫米外径左右碳钢零件的?
另外,自动车的精度能保证到7级么?

如果有大侠知道有能满足上述要求的自动车加工的地方,不妨给推荐下。 先谢过

网友:
外径50-120,只要是短产品就可以做,具体看一下产品。
精度高7级是可以的,但对自动数控车床来说,如果加工精度高的产品,意味着粗加工是不能再这机子上加工的。
请将产品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论坛的六角车大侠就是做这个的高手,你可以请教一下

网友:
影响中自动车一般都是加工小型零件的,而且是大批量加工的。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快发图纸!!!标明毛坯材料形状和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快发图纸!!!标明毛坯材料形状和数量。

发图一张给你看看。 数量5000左右。
毛坯状态,65外圆棒料,切成150毫米左右一段,已经用30的钻头打了通孔。调质到了HRC22.

网友(点评):
你能先切成两个一段,顺便把余量搞到1mm。

网友(点评):
另外推荐此类材料一律热锻,少了很多加工和材料。

网友:
先说5000个产品用自动车,我理解是不是手工装料的自动加工的车床,因为这数量不可能全自动。
啥都不说了买数控,我切过的轴承钢单边15,该产品单边9.25可以,割刀2.5
推荐两个两个下料。
1、车一头,内孔外圆长度到位,内外倒角到位。
2、车另一头,内孔外圆长度刀位,内外倒角。
3、换另一台切断车床,切断,要不要光平面?不,直接上磨床轻擦,磨的是切断面。
我比较汗颜,这里没有全自动的。基本上三台机子没有用全自动的,夹紧方式最好是液压卡盘。基本上三台车床1个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