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液压的简单问题?本人小白...

楼主(2013-03-20):
如图,容器里都是液体,
第一个问题:左边容器底部对地面的压强是多少?是不是P?第二个问题:1.右边容器对下面活塞的压强多少?是不是P?2.下面的活塞压下去接触地面后它对地面的压强是多少?是不是P?
补充下,不考虑重力。
第二个问题的第2种情况下面的活塞压到地面了,不是和左边的结构差不多了,为什么2种情况的压强不一样呢?

网友A:
活塞面积A1,容器底部面积(同时是大活塞面积)A2,总重量G,小活塞重量G1,大活塞重量G2,液体重量G3
一,
p=(P*A1+G)/A2
二,
1,P+G1/A1
2,P+G1/A1+(G1+G2+G3)/A2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比较透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有问题,说明在7楼。

网友:
第一个是重量除以容器底面积;第二个正确。

网友(点评):
不仅有重量,还有向下的推力。忽略掉瓶中的液体,把瓶子看成整体固体。

网友B:
概念问题,压强=压力/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面积A1,容器底部面积(同时是大活塞面积)A2,总重量G,小活塞重量G1,大活塞重量G2,液体重量G3
一,
...

第二个问题的第2种情况活塞压到地面了,不是和左边的结构差不多了,为什么2种情况的压强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问题,压强=压力/面积

你不考虑帕斯卡原理?

网友(点评):
帕斯卡原理也是可以在基本概念上演变而来 ,全部换算成基本 会更清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的第2种情况活塞压到地面了,不是和左边的结构差不多了,为什么2种情况的压强不一样呢?

差多了,两种结构了。第二题的答案不严密,第二种结构应该分两种情况:1,容器不与地面联接为一体,答案就是现在的再加上容器的重量形成的压强。这种情况实际中很少。2,容器与地面联接为一体,就不应该包含容器的重量,答案就是现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多了,两种结构了。第二题的答案不严密,第二种结构应该分两种情况:1,容器不与地面联接为一体,答案 ...

如果不考虑重力,第二种情况的2个答案是不是都是P?

网友(点评):
你把答案中的所有G都去掉,看看是否相同。

网友:
第二种F只是下活塞的摩擦阻力

网友:
第二种情况的2个答案是不是都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