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镀锌问题

楼主(2013-03-20):
公司最近有几种孔径补焊后重新钻孔的产品,成品黑件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有补焊的痕迹,但在公司镀锌后缺很明显的反应出来了,外协给别的镀锌厂就没有这种现象了,请问是镀锌的原因还是补焊的原因?(补焊的焊丝和产品材质一样同为45#,用二氧化碳保护焊焊的),谁能有解决的方法?个人感觉应该在镀锌上面改进。

网友A:
是不是镀锌的方法不一样呀!

网友B:
是热镀锌还是冷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热镀锌还是冷镀锌?

热镀锌,锌温4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镀锌的方法不一样呀!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人家外协的镀锌厂部可能告诉你怎么镀,这不是砸人家自己饭碗吗?

网友A:
不会的!可能人家是专业厂,你们是偶尔做。方式和工艺不同罢了没有什么!比较一下一总结就完啦!天上飞来两个字:全都不就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可能人家是专业厂,你们是偶尔做。方式和工艺不同罢了没有什么!比较一下一总结就完啦!天上飞来两 ...

就是因为经验不足才镀成这样的,所以来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镀锌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