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超高压液压容器..帮忙提点意见..

楼主(2013-03-20):
下面是草图
容器壁厚度4cm,是上下活塞式的,要能承受70MPa压强,要保证密封,容器用水,上活塞直径3cm,下活塞直径20cm,
这个液压容器能耐70MPa压强就行,工作介质是水,A活塞和B活塞只要能往下移动就可以了,不用往返循环,
怎么确保密封性?还有安全怎么保证?材料用40CRMO,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眼熟,跟这位是一起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熟,跟这位是一起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005

no,没人回我更新下啊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18716&extra=

网友:
如果是增压器,那么结构上可能有问题。
建议查看一下有关液压增压器的原理,其中使用超高压密封圈,大都进口件,国内也有生产,
水压试验机上就用自紧式密封结构,100MPa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