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0.5的壁厚 的铜牙,强度如何

楼主(2013-03-20):
1、内径8外径11 车M11*1外螺纹的强度如何  材质45#或铜
2、内径11 外径14 车M11*1内螺纹强度如何   材质45#或 铜

网友A:
你做一个出来看看不就好了,反正成本又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一个出来看看不就好了,反正成本又不高。

多谢,提供的参考。

网友:
内径8外径11 车M11*1外螺纹的强度几乎为0

网友:
看干什么用的,仅是连接且不受力或在许用力之下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