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上下尺寸正好,左右尺寸小,出现椭圆,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20):
镗孔上下尺寸正好,左右尺寸小,出现椭圆,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
楼主乃神人也。

网友:
床子精度不好的话,可以再用浮动镗刀修正效果会比较好
看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shukongcn.com/forum-viewthread-tid-74352-highlight-%B8%A1%B6%AF%EF%DB%B5%B6.html

网友:
孔的上下尺寸正好,左右尺寸小,何谓上下,何谓左右,令人难以想象

网友(点评):
应该是躺床嘛!

网友:
如果余量足够,加大进刀量、改变镗刀角度、重新粗镗,然后再精加工,如果不行,可能是你的设备有问题,最佳解决办法就是用浮动刀头!

网友:
你直接说椭圆就可以了,确认镗孔前孔是否椭圆,镗孔余量不均会造成椭圆。
怎么测试?镗完后再回镗一刀,看看椭圆度是否小了,小了说明余量不均。没小,那要看机床主轴了。

还有各位他镗孔没说多大,你们就让他浮动镗刀,别误导他。

网友:
我插句菜鸟话,撸主有可能都钳口装甲拿下来后导致椭圆的。。。。。应该不是这样吧,看大侠们分析解决,学习

网友(点评):
是有可能,但他们镗孔一般不用台钳

网友:
车棒研磨

网友:
上个图,说一下工装,刀具

网友:
刀杆旋转轴线与进给线不平行,或者说刀转的圆所在面与进给方向不垂直。

网友(2013-05-19):
哎、你得意思是有一个方向上下都可以吧。只是有一个方向不行,证明这个圆是椭圆的。
 该孔的大小是多少、
 1、镗孔余量怎么样。
2、你所加工的工件什么材质。(据我了解软的材料有一定的变形量,有考虑吗?)

网友:
实习那会,使用浮动镗刀再精加工一下

网友:
可能是镗杆钢性不够,换粗一点刀杆试试。

网友:
无图无真相